[求助] 初学模拟电路,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06-16):
小弟初学模拟电路,请牛人们指点下面两个电路的区别,为什么图(b)的转折点不是

网友:
但考虑电阻R1 R2的加入的时候,如果Vin1增加,M1支路电流增加,M3源端电压下降(效果与M3栅级电压增加相同),所以M3漏端电压进一步下降,因此图B所示的电路对于相同的Vin1的变化 其输出端电压的变化更多。 这里R1 R2的引入所产生的作用不知道应不应该算作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但有个地方还是不明白,图(a)曲线的转折点是由M2 关断引起的,那图(b)的转折点也是由M2关断引起的吗?我认为不是,如果是M2关断引起的,那(a)(b)曲线的转折点应该是相同的,而实际是不一样的,所以请大侠再给小弟指点指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大侠,我感觉对于这两个图 M2肯定都是截止的 ,区别在于对于这两个图 当电流全部流过M1的时候 图B中由于M3源端电压的原因使得Vout1下降的比较快,就是说对于一个不太大的Vin1的时候这个Vout1已经下降的很低了,这个时候我感觉M1可能是工作在线性区的,不过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M1工作在线性区,我推出来图(b)转折点Vid的值要大于图(a)的。下面是我列的式子,不知道对不对?多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计算出来是怎样的 不过我感觉他们的负载都不一样 可以计算出来比较吗  只是直观分析来说对于同样的Vin1来说 后者输出节点电压变化更多 计算的话我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