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构建时钟树的单元分配问题

楼主(2013-06-16):
hi all    请教一个问题,被要求,时钟树的搭建只能用CLKINVX2、CLKINVX8、CLKINVX3单元,对指定单元的时钟树结构进行评估CLKINVX8使用1500个以上,CLKINVX3使用600左右,CLKINVX2使用200左右。
    又被要求,指定的三个单元个数不能差别太大,尤其像CLKINVX8这类较大驱动的不能使用过多。不知在ICC中除了设置clock reference外,有没有对时钟单元使用数目进行约束的方法?

    谢谢~

网友: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可以用一种inv先做一个CTS,然后按照比例更换到其他in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等比例替换指的是ICC中用size cell 写成脚本进行批量替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