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FID标签的阻抗能计算出来么

楼主(2013-06-16):
如图所示的dickson整流电路
1:Rin应该如何计算呢
2:如果在out端加上一limiter,如diode,其对阻抗的影响又应该怎么考虑

网友:
最好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还没流片呢。。。
   不过解决了,可以通过PSS和PSP仿出来

网友:
Good question,
could you explain how you simulate the problem? Actually i have the same question as yours.

网友:
最好实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在电路设计阶段呢,没片子实测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PSS+PSP,PSS能算出来大信号一个周期的信息,再通过PSP算电路大信号的阻抗特性等
PSS里在下加的源是psin,给一个工作频率就可以了,beat frequency 用的auto,harmonics随意填下,精度用中精,不然可能不收敛,稳定时间看具体电路
PSP里就看你关心的频率范围,port选加的那个psin,谐波选0段
仿了看PSP的ZP和YP,一个阻抗串,一个导纳并

网友(2014-10-05):
只能仿真,没法精确计算,不过仿真时还要考虑芯片电路的走线及布局,影响也是很大的

网友(2015-04-10):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你说的pss  和 psp 是什么仿真呀?   用ADS软件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