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红外发射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3-06-17):
一体化的183红外接收头需不需要解调电路啊?难道直接就能用了?

网友:
RE: 关于红外发射接收的问题

不需要解调电路,根据发射端调制载波的不同应选用相应解调频率的红外接收头就行了.

网友(2013-09-04):
一体化的接收头,内部带载波解调的,所以载波频率要一致。
你也可以用红外感光管直接接收,然后用MCU来实现载波的解调,会更加灵活,但系统也复杂了。

网友:
选择对应的接受头就行了,要什么调解电路

网友:
不需要解调电路,根据发射端调制载波的不同应选用相应解调频率的红外接收头就行了.

网友:
有些接收头是要的,有些一体化接收头是不需要的...以体会接收头内带解调电路和放大电路的,直接出来高低电平....

网友(2013-10-06):
楼上正解,很多一体的都集成了你想要的

网友(2013-12-11):
直接就变成了基带信号

网友(2015-11-23):
关于红外发射接收的问题

网友:
内部带载波解调的 !

网友:
那不用调解你用MCU TIMER去抓取发送再利用PWM去丢

网友:
二维二维绕弯儿为五二为

网友:
一體化的不需要解碼電路 , 已經做在裡面了, 但你要看一下他的規格書可以容許接收的DUTY, 不然會漏資料

网友:
已經封解調 IC 在 package 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