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dner算法算法matlab仿真请教(附程序)

楼主(2013-06-17):
看了不少gardner位同步的资料,阅读多个gardner算法的matlab仿真程序,始终没有完全掌握。网上找到一个比比较完整的gardner仿真程序,但对不同测试输入数据的仿真结果难以解释,请高手指点。附上gardner的matlab程序。

网友:
到底有什么样的数据难以解释?你总要一条一条的列出来吧?这么打一个包放在这里,由谁会真正的去下载?

楼主:
%%%%%%%%%%原程序中的仿真数据产生方法。这种方法产生的数据,运行后从曲给上看可以收敛。                                                                                                    法
N=6000;  %符号数
K=4;     %每个符号采4个样点
Ns=K*N;  %总的采样点数

w=[0.5,zeros(1,N-1)];  %环路滤波器输出寄存器,初值设为0.5
n=[0.7 zeros(1,Ns-1)]; %NCO寄存器,初值设为0.9
n_temp=[n(1),zeros(1,Ns-1)];
u=[0.6,zeros(1,2*N-1)];%NCO输出的定时分数间隔寄存器,初值设为0.6
yI=zeros(1,2*N);       %I路内插后的输出数据
yQ=zeros(1,2*N);       %Q路内插后的输出数据
time_error=zeros(1,N); %Gardner提取的时钟误差寄存器

i=1;    %用来表示Ts的时间序号,指示n,n_temp,nco,
k=1;    %用来表示Ti时间序号,指示u,yI,yQ
ms=1;   %用来指示T的时间序号,用来指示a,b以及w
strobe=zeros(1,Ns);
c1=5.41*10^(-3);   c2=3.82*10^(-6);  %环路滤波器系数

%############################
%这段代码是原程序中仿真输入的psk数据
bitstream=randint(1,N,2);
psk2=pskmod(bitstream,2);
xI=zeros(1,Ns);
xQ=zeros(1,Ns);
xI(1:8:8*N)=real(psk2);%8倍插值?为何要这样设计
xQ(1:8:8*N)=imag(psk2);
%截短后的根升余弦匹配滤波器
h1=rcosfir(0.5,[-8,8],4,1,'sqrt');
hw=kaiser(65,3.97);
hh=h1.*hw.';aI1=conv(xI,h1);
bQ1=conv(xQ,h1);
L=length(aI1);
%仿真输入数据
aI=[aI1(26:2),0,0];%2倍抽取?为何先8倍插值,再2倍抽取?
bQ=[bQ1(26:2),0,0];
%##############################

%下面是我编写的数据产生方法,但产生的数据,程序运行后不收敛?
%程序包下载后,直接运行,就可以查看两种数据模式下的仿真曲线。
N=6000;  %符号数
K=4;     %每个符号采4个样点
Ns=K*N;  %总的采样点数
w=[0.5,zeros(1,N-1)];  %环路滤波器输出寄存器,初值设为0.5
n=[0.7 zeros(1,Ns-1)]; %NCO寄存器,初值设为0.9
n_temp=[n(1),zeros(1,Ns-1)];
u=[0.6,zeros(1,2*N-1)];%NCO输出的定时分数间隔寄存器,初值设为0.6
yI=zeros(1,2*N);       %I路内插后的输出数据
yQ=zeros(1,2*N);       %Q路内插后的输出数据
time_error=zeros(1,N); %Gardner提取的时钟误差寄存器
i=1;    %用来表示Ts的时间序号,指示n,n_temp,nco,
k=1;    %用来表示Ti时间序号,指示u,yI,yQ
ms=1;   %用来指示T的时间序号,用来指示a,b以及w
strobe=zeros(1,Ns);

bitstream=randint(1,N,2);
psk2=pskmod(bitstream,2);
%直接对psk调制信号进行4倍插值滤波后得到仿真数据
aI=rcosflt(real(psk2),1,4,'sqrt',0.5);
bQ=rcosflt(imag(psk2),1,4,'sqrt',0.5);
%采用这种数据产生方式,从仿真波形看为何不收敛?

楼主:
干脆直接将程序代码及仿真波形贴出来吧。请高手诊断。谢谢。
%定时恢复程序:
clear all
N=6000;  %符号数
K=4;     %每个符号采4个样点
Ns=K*N;  %总的采样点数

w=[0.5,zeros(1,N-1)];  %环路滤波器输出寄存器,初值设为0.5
n=[0.7 zeros(1,Ns-1)]; %NCO寄存器,初值设为0.9
n_temp=[n(1),zeros(1,Ns-1)];
u=[0.6,zeros(1,2*N-1)];%NCO输出的定时分数间隔寄存器,初值设为0.6
yI=zeros(1,2*N);       %I路内插后的输出数据
yQ=zeros(1,2*N);       %Q路内插后的输出数据
time_error=zeros(1,N); %Gardner提取的时钟误差寄存器

i=1;    %用来表示Ts的时间序号,指示n,n_temp,nco,
k=1;    %用来表示Ti时间序号,指示u,yI,yQ
ms=1;   %用来指示T的时间序号,用来指示a,b以及w
strobe=zeros(1,Ns);
c1=5.41*10^(-3);   c2=3.82*10^(-6);  %环路滤波器系数

%############################
%这段代码是原程序中仿真输入的psk数据
bitstream=randint(1,N,2);
psk2=pskmod(bitstream,2);
xI=zeros(1,Ns);
xQ=zeros(1,Ns);
xI(1:8:8*N)=real(psk2);%8倍插值?为何要这样设计
xQ(1:8:8*N)=imag(psk2);
%截短后的根升余弦匹配滤波器
h1=rcosfir(0.5,[-8,8],4,1,'sqrt');
hw=kaiser(65,3.97);
hh=h1.*hw.';aI1=conv(xI,h1);
bQ1=conv(xQ,h1);
L=length(aI1);
%仿真输入数据
aI=[aI1(26:2),0,0];%2倍抽取?为何先8倍插值,再2倍抽取?
bQ=[bQ1(26:2),0,0];
%##############################

ns=length(aI)-2;

while(i<ns)
    n_temp(i+1)=n(i)-w(ms);
    if(n_temp(i+1)>0)
        n(i+1)=n_temp(i+1);
    else
        n(i+1)=mod(n_temp(i+1),1);
        %内插滤波器模块
        FI1=0.5*aI(i+2)-0.5*aI(i+1)-0.5*aI(i)+0.5*aI(i-1);
        FI2=1.5*aI(i+1)-0.5*aI(i+2)-0.5*aI(i)-0.5*aI(i-1);
        FI3=aI(i);
        yI(k)=(FI1*u(k)+FI2)*u(k)+FI3;
        FQ1=0.5*bQ(i+2)-0.5*bQ(i+1)-0.5*bQ(i)+0.5*bQ(i-1);
        FQ2=1.5*bQ(i+1)-0.5*bQ(i+2)-0.5*bQ(i)-0.5*bQ(i-1);
        FQ3=bQ(i);
        yQ(k)=(FQ1*u(k)+FQ2)*u(k)+FQ3;
        strobe(k)=mod(k,2);
        %时钟误差提取模块,采用的是GARDNER算法
        if(strobe(k)==0)
            %每个数据符号计算一次时钟误差
            if(k>2)
               time_error(ms)=yI(k-1)*(yI(k)-yI(k-2))+yQ(k-1)*(yQ(k)-yQ(k-2));
            else
                time_error(ms)=(yI(k-1)*yI(k)+yQ(k-1)*yQ(k));
            end
            %环路滤波器.每个数据符号计算一次环路滤波器输出
            if(ms>1)
                w(ms+1)=w(ms)+c1*(time_error(ms)-time_error(ms-1))+c2*time_error(ms);
            else
                w(ms+1)=w(ms)+c1*time_error(ms)+c2*time_error(ms);
            end
            ms=ms+1;
        end
        k=k+1;
        u(k)=n(i)/w(ms);
    end
    i=i+1;
end

figure(1);
subplot(311);plot(u);
subplot(312);plot(time_error);
subplot(313);plot(w);

%##############################
% bt=0.01;
% c1=8/3*bt;
% c2=c1*4/3*bt;
N=6000;  %符号数
K=4;     %每个符号采4个样点
Ns=K*N;  %总的采样点数
w=[0.5,zeros(1,N-1)];  %环路滤波器输出寄存器,初值设为0.5
n=[0.7 zeros(1,Ns-1)]; %NCO寄存器,初值设为0.9
n_temp=[n(1),zeros(1,Ns-1)];
u=[0.6,zeros(1,2*N-1)];%NCO输出的定时分数间隔寄存器,初值设为0.6
yI=zeros(1,2*N);       %I路内插后的输出数据
yQ=zeros(1,2*N);       %Q路内插后的输出数据
time_error=zeros(1,N); %Gardner提取的时钟误差寄存器
i=1;    %用来表示Ts的时间序号,指示n,n_temp,nco,
k=1;    %用来表示Ti时间序号,指示u,yI,yQ
ms=1;   %用来指示T的时间序号,用来指示a,b以及w
strobe=zeros(1,Ns);

bitstream=randint(1,N,2);
psk2=pskmod(bitstream,2);
%直接对psk调制信号进行4倍插值滤波后得到仿真数据
aI=rcosflt(real(psk2),1,4,'sqrt',0.5);
bQ=rcosflt(imag(psk2),1,4,'sqrt',0.5);
%采用这种数据产生方式,从仿真波形看为何不收敛?

%%%%%%%%%%%%%%%%%%%%%%%%%%%%%%%%%%%%%%%%
ns=length(aI)-16;
while(i<ns)
    n_temp(i+1)=n(i)-w(ms);
    if(n_temp(i+1)>0)
        n(i+1)=n_temp(i+1);
    else
        n(i+1)=mod(n_temp(i+1),1);
        %内插滤波器模块
        FI1=0.5*aI(i+2)-0.5*aI(i+1)-0.5*aI(i)+0.5*aI(i-1);
        FI2=1.5*aI(i+1)-0.5*aI(i+2)-0.5*aI(i)-0.5*aI(i-1);
        FI3=aI(i);
        yI(k)=(FI1*u(k)+FI2)*u(k)+FI3;
        FQ1=0.5*bQ(i+2)-0.5*bQ(i+1)-0.5*bQ(i)+0.5*bQ(i-1);
        FQ2=1.5*bQ(i+1)-0.5*bQ(i+2)-0.5*bQ(i)-0.5*bQ(i-1);
        FQ3=bQ(i);
        yQ(k)=(FQ1*u(k)+FQ2)*u(k)+FQ3;
        strobe(k)=mod(k,2);
        %时钟误差提取模块,采用的是GARDNER算法
        if(strobe(k)==0)
            %每个数据符号计算一次时钟误差
            if(k>2)
               time_error(ms)=yI(k-1)*(yI(k)-yI(k-2))+yQ(k-1)*(yQ(k)-yQ(k-2));
            else
                time_error(ms)=(yI(k-1)*yI(k)+yQ(k-1)*yQ(k));
            end
            %环路滤波器.每个数据符号计算一次环路滤波器输出
            if(ms>1)
                w(ms+1)=w(ms)+c1*(time_error(ms)-time_error(ms-1))+c2*time_error(ms);
            else
                w(ms+1)=w(ms)+c1*time_error(ms)+c2*time_error(ms);
            end
            ms=ms+1;
        end
        k=k+1;
        u(k)=n(i)/w(ms);
    end
    i=i+1;
end

figure(2);
subplot(311);plot(u);
subplot(312);plot(time_error);
subplot(313);plot(w);

网友:
既然你诚心贴出来,我就帮你一次吧。

你只要在两条语句中间插一条语句就对了。
psk2=pskmod(bitstream,2);  % 你的原程序

psk2 = upsample(psk2,4);   % 就插这么一句,下面还是你的程序,
%直接对psk调制信号进行4倍插值滤波后得到仿真数据
aI=rcosflt(real(psk2),1,4,'sqrt',0.5);

楼主:
我添加了psk2 = upsample(psk2,4);后,运行结果如下:

从运行结果看,u值仍然在0与1之间振荡。这是为何?
我查了下matlab的帮助,upsample函数的目的在对输入数据内插0值。upsample(psk,4)相当于在每个psk数据之间内插3个0值。如果紧接其后,采用低通滤波器滤波,相当于对对psk2信号的采样频率提高4倍。而rcosflt(real(psk2),1,4,'sqrt',0.5)本身就具备内插4倍且完成低通成形滤波的功能。因此,在程序中添加upsample(psk,4)后,相当于在原数据基础上进行了4倍内插,再加上rcosflt(real(psk2),1,4,'sqrt',0.5),就成了16倍内插了。

还请指正!谢谢。

楼主:
添加  psk2 = upsample(psk2,4);   后,程序运行结果。

网友:
实际上你也可以2倍上采样后,再下采样,你取奇数点和偶数点,结果是不同的,包括原来的程序,如果取奇数点,则是你的效果,如果取偶数点,则是原图效果,你比较一下。另外原来的程序也是有问题的,如h1=rcosfir(0.5,[-8,8],4,1,'sqrt');实际上应为:h1=rcosfir(0.5,[-8,8],8,1,'sqrt');

楼主:
“实际上你也可以2倍上采样后,再下采样,你取奇数点和偶数点,结果是不同的”这句话提醒了我!1.程序中的gardner位定时算法是正确的;
2.采样时,不同的起始点采样,u值的最后收敛值是不同的,但都在0~1范围内。
3.当每个符号采样4个点时,程序中我编写的代码aI=rcosflt(real(psk2),1,4,'sqrt',0.5),表示对一个符号从起始点到最末点的时间段时每隔T/4时间采样一次,4个采样点时刻依次为0,T/4,2T/4,3T/4;这样,gardner算法收敛后,mk为2T/4时,uk=0,计算出的插值为2T/4处的值(眼图张开最大时的值),mk为T/4,uk=1,计算出的插值仍为2T/4处的值(眼图张开最大时的值)。因此,出现算法收敛后uk在0与1来回振荡的现象;
4. 当进行上采样,再进行下采样,取不同的下采样序号,根据gardner算法原理,只会出一固定的值,因此不会出现振荡现象。
5.“”另外原来的程序也是有问题的,如h1=rcosfir(0.5,[-8,8],4,1,'sqrt');实际上应为:h1=rcosfir(0.5,[-8,8],8,1,'sqrt');“ 的说法是正确的;
6. “psk2 = upsample(psk2,4);   % 就插这么一句,下面还是你的程序”只加这么一句是不可以的,后续可以再进行下采样,则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2013-08-24):
转自 www.51matlab.com

网友(2013-10-04):
回复 楼主:

   两个附件是一样的?

网友(2013-11-12):
爲什麽先8倍插值再2倍抽取呢?還是不太明白。求解答

网友(2013-12-21):
那个表情是怎么回事? 数值是多少? 4000 400 40000?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源码,很有帮助!

网友:
算法没有完全看明白啊

网友(2014-04-07):
楼主,程序里没有码偏,怎么仿得啊

网友(2014-08-06):
楼主学习的很深入啊,谢谢分享

网友:
最近被这个东西也折磨的够呛。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什么也没有?

网友(2014-09-09):
来学习下,现在正在整GARDNER

网友(2015-04-30):
回复 楼主:

   学习了,一直在看,没有找到合适的仿真,这个有图有真相了!!!!

网友(2015-09-26):
最近一直被这个东西折磨

网友(2015-12-14):
该程序应该是没有加入符号偏移的吧?不是特别理解,能不能把改正后的程序发给我,谢谢你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本人在学习这个guardner算法,一直没理解。我把你的网页下载了去研究研究

网友(2016-01-29):
确实,遇到高手了。

网友(2016-05-03):
最近正要学习gardner环,多谢分享

网友:
看看了,没有信元。。。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本人在学习这个guardner算法,

网友(2016-06-16):
好吧,我来继续灌个水。其实这个算法读一下经典的书就可以了,或者1986年的那篇论文。

网友(2016-12-02):
回复 网友A:

   你好厉害,可以加你QQ或微信吗

网友(2017-02-27):
麻烦问一下最终的完整程序是什么?

网友:
在先上采样再下采样问题上没弄懂

网友(2017-04-22):
所以...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7-05-24):
ASK调制可以用Gardner算法来进行符号同步吗?

网友:
楼 主你好,请问可否请教一下问题更正之后的程序,刚入门不怎么能看的懂,不知道放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程序是怎么修改的?

网友(2018-05-30):
看一下,需要gardner算法

网友(2018-09-06):
下载下来参考下

网友(2019-01-11):
ASK调制在基带上还是两路方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