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学们!ICC中调入的macro有两个一样的pin!怎么连接呢?

楼主(2013-06-17):
名字叫SYN_16M_EN和SYN_16M_EN 1!
这两个pin该怎么设置才能连接呢?我现在是只连接了SYN_16M_EN这个pin,不知道
怎么连接SYN_16M_EN 1这个pin!
同学们教教我吧!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其manual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没有报错哦!不知道查找什么关键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这个macro附带的pdf之类的文档,关键字是physical design, pin connection指导之类的

网友:
PIN和PIN SHAPE是不一样的.楼主所说的两个PIN应该是同一PIN的两个PIN SHAP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一个metal2,一个metal3,那这样的两个pin怎么连接呢?

网友:
是物理连接的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是物理需要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使用的是ICC软件,好像没有你说的类似的功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