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17):
我安装sentaurus时,出现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libXaw.so.7: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最好安装在RHEL 4系统里,安装系统是选everyth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安装在scientific里面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scientific 6.4里面,scientific 6.3已经有人安装成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问题,显然是缺少库文件,pkgs.org网站搜索对应rpm包,使用yum安装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已经装好了。

网友(2013-11-16):
回复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一下啊,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系统rhel6.4,sentaurus2013.....

网友(2014-07-25):
回复 楼主:

   请问下楼主,libXaw.so.7  怎么安装

网友(2014-09-18):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如何解决的?另外pkgs.org上没找到这个rpm包啊。

网友(2016-12-26):
回复 楼主:

楼主好人,最后怎么成功的,我是redhat6.0系统装的sentaurus2013,也是出现你最后那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