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 对于漏极不接地的电路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3-06-17):
一般的书上都是通过上图的例子讲解gm/id的,如果我要得到id=2mA,我只要画出Vgs~gm/id 和id/w ~gm/id 就可以精确得到W和需要的Vgs大小,但是如果上图的mos管漏极没有接地,而是接了一个电阻,上述的结果是错误的,请问各位高手,如果漏极接了一个电阻,如何用gm/id法得到正确的id呢?

楼主:
Vth的大小和漏极电压的大小是成正比的,但是在做Vgs~gm/id 和id/w ~gm/id曲线的时候,NMOS管的漏极是接地的,也就是说它的Vth是不变的,但是上图中如果漏极加上电阻之后,MOS管的阈值电压是肯定要增加的,这样gm/id法得出的结果就不对了,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
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你在仿真gm/id 曲线的时候,要再仿一组曲线,就是 gm/id ~ gmbs/id, gmbs就是由于b、s电压不同造成的,在电路等效电路图中,不要忽略gmbs (可以看看 拉扎维的那本书,总是有gm+gmbs),然后在你的电路分析过程中,所有的公式都会有gm/id, gmbs/id 这样的项,通过查找表的方式(我用matlab 写一个code),很容易对电路进行设计。 这个方法不仅对 这样简单的放大器,对于 OPAMP、LNA、VCO、Mixer、等等几乎所有模拟模块都可以这么设计,几乎不用cadence调试,把电路分析的详尽些(不要忽略任何小的参数,比如Cgs,Cgd...) 所有参数都算上,一键点击matlab, 得到的 w/L 放到cadence 电路中,一方真,就是你要的结果,甚至是麻烦的 RF电路。

我上传过一个 gm/id 的report,我联系过原作者,他告诉我的,这个方法在美国已经普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于漏极不接地的NMOS管,仿真的时候漏极要接一个电压源然后再计算一遍gm/id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算gmbs/id ,对于漏极不接地的电路,画出gmbs/id ~gm/id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虽然漏极接一个电压源仿真也可以正确,但我还是愿意听一下您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应该是源极接电压源,一直都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