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Ring是否需要闭合

楼主(2013-06-17):
以前设计Analog/Mixed-Signal版图的时候,基本都将PAD RING设计成闭合环状。
现在有看到一些设计,PAD RING并不是闭合的,
不知道两者有啥区别

网友:
闭合的guardring叫hard guardring,不闭合的叫soft guardring。
不知道您说的PAD RING是什么?是IO里面的RING吗?如果是,可能
单个的IO没有闭合,拼在一起就闭合了。
它俩的区别没有具体的说法,但是可以肯定闭合的对于防噪防LATCH UP
当然更好一点了

网友:
pad ring 是什么东东?

网友:
我觉得他说的是IO里面那些ESD电路周围围得RING

网友:
LZ说的是IO上的PowerRing吧,应该是不需要闭合的,不同的电源域间需要放置DIODE做ESD泄放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所说的PAD RING就是芯片 Core 外围由IO单元组成的环(不是Seal RING)。
CASE A:PAD Ring With Several Sections
一般在混合信号系统中,需要将Analog Domain 和 Digital Domain分开,对应的PAD RING也就相应断开,由若干个Section组成,但是仍然形成一个环状。可能只有GND是通过衬底连在一起。例如,有些Foundry提供的IO库里有Cellcut,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Cellcut分割PAD RING。

CASE B:PAD Ring With Only One Section
有些情况下,也有Analog Domain 和 Digital Domain不分开的,直接用同一类电源IO统一供电,因此可以不用将环断开,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环。

CASE C:PADs DO NOT Form "RING"
有些芯片的IO单元根本不形成环状(四边都有IO单元),有的甚至只有一边有IO单元,其他三边都没有。

综上,我觉得CASE C比较特殊,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DDRIO就是你说的CASE C,因为DDRIO里面本身除了ESD电路以外还会把好多digital电路集成进去,这样导致IO的面积会
很大。但是对于ESD保护电路会专门有RING围起来的,整体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来全部围起来了。所以,面积是很大的考量,再说IO
部分ESD部分和里面集成的电路有隔离就好了,全围起来固然是好,但是像这种情况很难做到,像如synopsys的DDRIO IP就是这么做的,
只要各个power domain分开就好,没有什么不合理。

网友(2013-11-27):
padring C那种情况主要为面积考虑吧 。。。。我觉得A那种最普遍合理吧 不过C是减少面积的一种考虑,我想问sealring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C:

Seal Ring就是 PADRing 外面的一圈接地环,有些工艺PDK上有相关设计规则的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 PDK的guide 你有么?或者我走哪下一份看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所说的这种PAD Ring,我认为这种Ring的作用是作为ESD的泄放电通路,同时也可以作为IO前驱电路和后驱电路的电源线 。

   Case A是比较普遍的一种;
   Case B是特指Analog和Digital的GND为同一个GND时才会出现;

   Case C有些电源类的芯片就会做成这样,听说RF芯片也是,没做过不知道。

网友D(2022-04-12):
楼主看看TSMC的design rule 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2025-05-10):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TSMC的design rule 有很详细的介绍

请问哪个工艺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