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LVS时无法提取shematic netlist

楼主(2013-06-17):
报错是:mv: cannot stat '/home/XX/XX/si.sav’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以前貌似遇见过这类错误,忘记怎么解决的了……求大牛指点

楼主:
没有人回答么……自己默默顶一个

网友:
有點像 路徑 設定有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cell的schematic和layout是分别从另一个cell中拷贝过来的,结果就无法对schematic提取netlist,应该就是路径问题。或者是layout和schematic没有建立对应关系?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schematic底层一个cell被我删了…………………………

网友:
恭喜  netlist 中 有時包含其他 netlist
都能找到 才能 run

网友:
这种错误仔细看看CIW窗口,会有提示的哦!

网友(2015-05-16):
回复 网友B:

   麻烦请教下具体是如何解决的?如何发现shematic底层一个cell被删除,底层cell是什么意思,谢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