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路仿真中加入噪声和jitter

楼主(2013-06-17):
设计某些对噪声和jitter敏感的电路如LNA,SDC,高速电路等,怎样加入噪声和jitter,关键是这些噪声和jitter文件从何获得?

楼主:
我知道一种产生随机噪声的方法,但是对于jitter还不知道怎么处理,用个很不理想的电压源不知是否可行。但是我产生了相应的随机噪声和jitter,与实际的有差多少,这怎么确定?通过经验测量数据?

网友:
做什么呢?换公司了?

楼主:
没有换公司,想仿真下眼图,需要jitter和噪声。你有何高见?

网友A:
木有高见,不过论坛最近有本新书,CMOS sigma-delta converters practical design guide,里面提到可以根据实际的电路模型,用matlab产生随机的噪声,然后再仿瞬态的时候把该文件include进去,用hspice,把噪声inject到你要的那个节点,其他的不是很清楚,我只是扫了一眼,记得有这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人生就差知道这么回事

网友(2020-07-13):
引用 网友A:
木有高见,不过论坛最近有本新书,CMOS sigma-delta converters practical design guide,里面提到可以根据 ...

学到了

网友:
所以呢,答案是怎么加?有大佬出来指导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