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 是否有跟hercules err_out功能相似的命令?

楼主(2013-06-17):
hercules中能用err_out来产生新的层次,不知道calibre有没有相似的功能?请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
hercules没用过,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用报错形成的图形再和其他图形做运算来形成新的图形,这样的话
calibre是可以的

楼主:
不知道运算产生的新图层如何输出成gds,请
介绍一下。
我现在想做的事情是想将打GND的线全部
提取出来,包含所有金属与孔。以前都是
用hercules的err_out输出结果,不知道calibre
是怎么样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
是有的,要查下手册看看

网友:
好像是什么calibre map
具体忘了,回去查一下

网友:
M1_ALL {copy X} (X是你生成的layer,这里举个例子)
drc check map M1_ALL gdsii 23 0 “M1_ALL.gds" (23 0 是layer number 和data type,引号里是你
需要输出的gds名称)
需要其他参数请查SVRF manual

网友:
真巧,我刚刚也试着写抽取power-rail的command file,效果还行.
DRC CHECK MAP 可以吐出gds,详细语法参考svrf的manual,其余就是layer和connection设定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热心帮助,我去查一下manual

楼主:
刚才验证了一下,确实可以,而且很方便,感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