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DRC时出错:Could not connect to socket 9189 on host localhost

楼主(2013-06-17):
DRC时,若选中“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会出现如下错误:

    不选中“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直接导入.gds文件可以进行DRC,但点击error或者warning时情况类似:

    有没有哪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直接从verify上点calibre,选上layout viewer。

要不就要写好gds的路劲什么,这样做麻烦。

网友(2015-07-24):
你好,我最近刚开始学画版图,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5-10-15):
woye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6-04-12):
localhost问题,安装下面的格式修改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
其中 127.0.0.1 是本地环路地址, localhost.localdomain 是主机名(hostname),也就是你待修改的。localhost 是主机名的别名(alias)。将第二项修改为你的主机名,第三项可选。

网友(点评):
正解, 感謝 G_yesorno~

网友(2016-06-09):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是怎么改呢,不太明白

网友(2016-07-22):
在Calibre interactive窗口,点击setup,填上自己的Hostname,socket number填9189就行了。

网友(2019-02-26):
回复 网友B:

不管用啊。

网友C(2019-05-15):
在calibre界面,点击setup——layout viewer,再点击下图红色圆圈按钮,之后就可以正常run drc了

网友(2019-07-26):
引用 网友C:
在calibre界面,点击setup——layout viewer,再点击下图红色圆圈按钮,之后就可以正常run drc了

...

您好:
我按照您说的选中connect,然后还是提示:could not connect to socket 9189 on host localhost

网友:
您好: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請參考 五樓 G_yesorno 回答.
修改 /etc/hosts 檔案, 就能解該問題.

网友(2020-04-01):
假如你使用的软件环境是可以从cadence直接打开一个版本的Calibre,现在想单独使用另一个版本的Calibre,这时出现的hostname与9189不能连接。可以先打开老版本的calibre,然后再打开新版本的calib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