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仿真的难点

楼主(2013-06-17):
国内的电容参数如何设置?在SIwave中,库里的外国电容参数非常详细,ESR ESL还有S参数都有。国内的电容如何知道呢,问电容厂商,也只是草草的给个ESR跟ESL,也不知道准不准。
有人做过实验没?能不能用国外的参数代替国内的电容?差距能有多少?

网友:
如果是自己做个试验板玩玩,那么还是自己测一测比较靠谱

如果是量产,建议还是找大厂的供货,模型给得比较完整和规范,关键是容差控制有保障

客户通常只能测几个样本值,一般是无法反映容差状况的,只能依赖厂家数据

网友:
采用代替法也是可行的。

网友:
做PI的时候,现在通常是采用的大厂的参数,小厂或者国产的基本是没有参数的。如果你真心想作准电容的参数,那么还是自己把电容的S参数测试出来,然后再进行仿真。

网友:
二楼说的对,国产器件只能这么做了,另外看你用在什么设备上,电容的长期稳定性能不能得到保证,另外还有器件一致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