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CSMC 0.5um标准工艺和0.5um BCD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3-06-17):
小弟用在CSMC 0.5um 标准工艺库里的 model application note 里读到一句话:      Usually ,BJT model is not scalabal. Therefore,according to different emitter area,three BJT models are provided.
      小弟有几个疑惑?
      1、这句话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是BJT,我可以设计其为任意大小?
      2、如果这个BJT可以设计为任意大小,我在仿真库里就只看到了3个固定大小的BJT的模型,如果我要仿真其他大小的BJT那应该怎么办?
      3、有没有对这个工艺熟的大神,我想问下,用这个工艺中的BJT能提供1A的驱动电流吗?

      另:在CSMC 0.5um 的BCD工艺库里的model application note里,小弟也有几个疑惑?
       1、为什么LDMOS没有给出具体的其导通电阻大小啊?这样我也无法得出其相应电压下最大驱动电流的大小。
       2、有没有对这个工艺熟的大神,我想问下,用这个工艺中的BJT和LDMOS配合能提供1A的驱动电流吗?

     附:小弟主要想做一个芯片驱动一个功率MOSFET,其输入电容为1nf左右,开关频率应该达到10M Hz。所以希望的驱动电流较大。
     我是新手,希望各位教教我,混个学位不容易啊。

网友:
其输入电容为1nf左右,开关频率应该达到10M Hz
驱动I 要很大了

网友:
1,2,这句话的意思是,BJT你不能任意设计。只能用他给的现成的版图串联或并联。
3,标准工艺里的bjt最大beta才9.6,也就是说你输入的管子Ib要100mA ,每个BJT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我记得qvp10的一个在3mA左右,这个你仿真下知道了。beta大的qvp5就更小了,要输出1A的话,你自己算下要几个吧。

另:没有给的话,仿真下Vgs/id曲线。
应该是有的,我查下。

网友:
ST3600工艺的process application note里7.4.4节有LDMOS的Rdson,仔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加你QQ吗?我的是411736546.

网友(2014-01-08):
纠正:
“1,2,这句话的意思是,BJT你不能任意设计。只能用他给的现成的版图串联或并联。”
仅并联。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达灵顿接法算串联还是并联?我还没搞清楚,请赐教。

网友(2024-03-08):
求一个BCD工艺库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