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求助

楼主(2013-06-17):
请问ICC在做floorplan时,有没有像EDI工具里面可以分析module和各宏模块飞线关系的功能,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好的方法来摆放宏单元呢?本人初入物理设计不久,求各位高手帮忙答疑解惑!!

网友:
有啊,点中你选的宏单元,然后点上边的一个图标就是一个方框周围5条飞线的......就可以显示flylines了.
有点难以描述,你看看lab,里面第一章就有介绍。

网友:
工具只能提供飞线(flyline)以显示选中器件的pin连接关系。如果想直观的观察各个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时序关系只能自己写脚本貌似

楼主:
这个飞线不能看出哪些宏单元是一个module的呀

楼主:
貌似有点麻烦,谢谢啦,那有没有直观一点的做floorplan的方法呢在icc里面?

网友:
这个貌似没有直接的方法,正向来说后端需要前端提供完整的设计文档,以及IP,package, technology相关所有文档作为参考,根据系统功能,时序,功耗要求进行floorplan规划,再经过若干次调整最后确定某层次下的floorplan。 飞线看到的是连接关系, 对congestion和timing有意义,而且经常受到其他干扰,不如让前端提供文档,或者直接讨论来的准确。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下面这个功能
工具栏 --- Floorplan --- Analyze Logic Connectivity

楼主:
看来还是edi做floorplan比较方便直观,谢谢啦!

楼主:
这个功能可以看到各module的数据流向,但看不了哪些宏模块属于哪个modul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