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用HSPICE 做电路设计仿真

楼主(2013-06-17):
参考的电路图已经画出来了,是全差分高频放大器,现在要求各个管子的大小以及负载的大小~求救啊~这周末要交了。。搞不定啊
Specs Table如下。电路图见附件。
求大神搭救~]
Parameters                                                  Specifications
Load                                                                         300fF
Gain@750MHz                                                         12dB
Input Bias Current                                                 50uA
Power Supply                                                         2.5V
Differential Output Swing @750MHz             >750mVp,p
Input Common Mode Level                                 1.5V
Output Common Mode Level                                 1.5V
Input Swing                                                     250mVp,p
Power Consumption                                     Minimized

网友:
呵呵,你这是自己懒得做作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了,但是做出来感觉不对,所以想看看大神们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
750MHz 12dB?
这要求看着挺奇葩的。
你先把你做的发上来,大家帮你改改也好啊。直接从头到尾做一个,坛子里的大神都没那么闲。

网友:
现在0.25um工艺见得不多

网友:
要么3.3V,要么直接上180nm或者130n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是我的code,我感觉我自己设的这个W/L很奇葩
en NMOS device characteristics
.lib 'log018.l' tt_3v
*circuit description----------------------
  vdd 1 0 2.5
  vin1 9 0 1.5
  vin2 10 0 1.5
  v1 11 12 ac 1
  e1 3 9 11 12 0.5
  e2 4 10 11 12 -0.5
  idc 1 2 50u
  m1 5 3 7 0 nch3 l=0.8u  w=320u
  m2 6 4 7 0 nch3 l=0.8u  w=320u
  m3 5 8 1 1 pch3 l=1.5u  w=150u
  m4 6 8 1 1 pch3 l=1.5u  w=150u
  m5 7 2 0 0 nch3 l=2u  w=39u
  m6 2 2 0 0 nch3 l=2u  w=1u
  r1 5 8 5k
  r2 6 8 5k
  c2 8 0 300f
  c3 3 0 300f
  c4 4 0 300f
*options------------------------------------
.options post=2 nomod
*analysis-----------------------------------
.op
.ac dec 10 100 10g
.plot ac gain1_av0=par('vdb(5)-vdb(3)')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方面完全不懂~早知道这么苦逼,就不选这门课了

网友:
你现在只做了AC的,就750MHz 12dB这个要求而言,是要求你有3g的GBW,目测是满足要求了。其他参数还是要仿一下才知道。
你的out swing和ICMR满足要求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out swing在HSPICE 里面是怎么看的呀?我不是很清楚。CMRR=|Adm/Acm|好像他给的specs table里面没有说明呢。。
    话说多谢这么晚了还在回我的贴~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HSPICE 的.LSI文件
**diagnostic** rebuilding matrix with pivot option

**diagnostic** rebuilding matrix without pivot option

1****** HSPICE  --  A-2007.09  32-BIT    (Aug 28 2007) 21:17:13 06/18/2013 winnt
******
en nmos device characteristics
  ******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operating point status is all       simulation time is     0.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0:1       =   2.5000  0:2       =   1.9427  0:3       =   1.5000
+0:4       =   1.5000  0:5       =   1.1677  0:6       =   1.1677
+0:7       = 416.8454m 0:8       =   1.1677  0:9       =   1.5000
+0:10      =   1.5000  0:11      =   0.      0:12      =   0.

****  voltage sources

subckt
element  0:vdd      0:vin1     0:vin2     0:v1
  volts      2.5000     1.5000     1.5000     0.
  current   -1.4006m    0.         0.         0.
  power      3.5016m    0.         0.         0.

     total voltage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3.5016m       watts

***** current sources

subckt
element  0:idc
  volts    557.2792m
  current   50.0000u
  power    -27.8640u

     total current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27.8640u       watts

**** resistors

subckt
element  0:r1       0:r2
  r value    5.0000k    5.0000k
  v drop   -67.7862p   67.7856p
  current  -13.5572f   13.5571f
  power    9.190e-25  9.190e-25

**** voltage-controlled voltage sources

subckt
element  0:e1       0:e2
  volts      0.         0.
  current    0.         0.

**** mosfets

subckt
element  0:m1       0:m2       0:m3       0:m4       0:m5       0:m6
model    0:nch3.3   0:nch3.3   0:pch3.2   0:pch3.2   0:nch3.2   0:nch3.10
region     Saturati   Saturati   Saturati   Saturati     Linear   Saturati
  id       675.3152u  675.3152u -675.3152u -675.3152u    1.3506m   50.0000u
  ibs     -966.6479a -966.6479a  7.877e-20  7.877e-20 -2.176e-19 -1.100e-20
  ibd     -971.7764a -971.7764a  449.2208f  449.2208f -118.9518a -430.7781f
  vgs        1.0832     1.0832    -1.3323    -1.3323     1.9427     1.9427
  vds      750.8543m  750.8543m   -1.3323    -1.3323   416.8454m    1.9427
  vbs     -416.8454m -416.8454m    0.         0.         0.         0.
  vth      989.5154m  989.5154m -704.0881m -704.0881m  771.8126m  762.8190m
  vdsat    124.2526m  124.2526m -491.1931m -491.1931m  894.7095m  902.6288m
  vod       93.6392m   93.6392m -628.2122m -628.2122m    1.1709     1.1799
  beta     101.5385m  101.5385m    4.3530m    4.3530m    3.8910m   95.6093u
  gam eff  974.2384m  974.2384m  730.3339m  730.3339m  856.7069m  838.3377m
  gm         8.7832m    8.7832m    1.9318m    1.9318m    1.2039m   72.1471u
  gds       24.3931u   24.3931u    5.4955u    5.4955u    2.2733m  214.1663n
  gmb        3.4621m    3.4621m    1.0511m    1.0511m  683.4160u   34.0973u
  cdtot    323.1676f  323.1676f  137.7728f  137.7728f  312.5490f    1.1052f
  cgtot    981.5397f  981.5397f  914.2005f  914.2005f  378.9782f    8.0129f
  cstot      1.2501p    1.2501p    1.2242p    1.2242p  430.6129f   10.4732f
  cbtot    863.3637f  863.3637f  624.4559f  624.4559f  222.2013f    5.6438f
  cgs      748.2676f  748.2676f  834.6034f  834.6034f  245.7040f    6.8965f
  cgd      101.4535f  101.4535f   41.6301f   41.6301f  135.2573f  309.7065a

******
en nmos device characteristics
  ******  ac analysi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a

      freq       gain1_av0
(a       )     -20.0000        0.           20.0000       40.0000      60.0000
                      +             +             +             +             +
  100.0000    31.642 -+------+------+------+------+------+a-----+------+------+-
  125.8925    31.642  +      +      +      +      +      +a     +      +      +
  158.4893    31.642  +      +      +      +      +      +a     +      +      +
  199.5262    31.642  +      +      +      +      +      +a     +      +      +
  251.1886    31.642  +      +      +      +      +      +a     +      +      +
  316.2278    31.642  +      +      +      +      +      +a     +      +      +
  398.1072    31.642  +      +      +      +      +      +a     +      +      +
  501.1872    31.642  +      +      +      +      +      +a     +      +      +
  630.9573    31.642  +      +      +      +      +      +a     +      +      +
  794.3282    31.642  +      +      +      +      +      +a     +      +      +
    1.0000k   31.642 -+------+------+------+------+------+a-----+------+------+-
    1.2589k   31.642  +      +      +      +      +      +a     +      +      +
    1.5849k   31.642  +      +      +      +      +      +a     +      +      +
    1.9953k   31.642  +      +      +      +      +      +a     +      +      +
    2.5119k   31.642  +      +      +      +      +      +a     +      +      +
    3.1623k   31.642  +      +      +      +      +      +a     +      +      +
    3.9811k   31.642  +      +      +      +      +      +a     +      +      +
    5.0119k   31.642  +      +      +      +      +      +a     +      +      +
    6.3096k   31.642  +      +      +      +      +      +a     +      +      +
    7.9433k   31.642  +      +      +      +      +      +a     +      +      +
   10.0000k   31.642 -+------+------+------+------+------+a-----+------+------+-
   12.5893k   31.642  +      +      +      +      +      +a     +      +      +
   15.8489k   31.642  +      +      +      +      +      +a     +      +      +
   19.9526k   31.642  +      +      +      +      +      +a     +      +      +
   25.1189k   31.642  +      +      +      +      +      +a     +      +      +
   31.6228k   31.642  +      +      +      +      +      +a     +      +      +
   39.8107k   31.642  +      +      +      +      +      +a     +      +      +
   50.1187k   31.642  +      +      +      +      +      +a     +      +      +
   63.0957k   31.642  +      +      +      +      +      +a     +      +      +
   79.4328k   31.642  +      +      +      +      +      +a     +      +      +
  100.0000k   31.642 -+------+------+------+------+------+a-----+------+------+-
  125.8925k   31.642  +      +      +      +      +      +a     +      +      +
  158.4893k   31.642  +      +      +      +      +      +a     +      +      +
  199.5262k   31.642  +      +      +      +      +      +a     +      +      +
  251.1886k   31.642  +      +      +      +      +      +a     +      +      +
  316.2278k   31.642  +      +      +      +      +      +a     +      +      +
  398.1072k   31.642  +      +      +      +      +      +a     +      +      +
  501.1872k   31.642  +      +      +      +      +      +a     +      +      +
  630.9573k   31.642  +      +      +      +      +      +a     +      +      +
  794.3282k   31.642  +      +      +      +      +      +a     +      +      +
    1.0000x   31.642 -+------+------+------+------+------+a-----+------+------+-
    1.2589x   31.641  +      +      +      +      +      +a     +      +      +
    1.5849x   31.641  +      +      +      +      +      +a     +      +      +
    1.9953x   31.640  +      +      +      +      +      +a     +      +      +
    2.5119x   31.638  +      +      +      +      +      +a     +      +      +
    3.1623x   31.635  +      +      +      +      +      +a     +      +      +
    3.9811x   31.631  +      +      +      +      +      +a     +      +      +
    5.0119x   31.625  +      +      +      +      +      +a     +      +      +
    6.3096x   31.615  +      +      +      +      +      +a     +      +      +
    7.9433x   31.599  +      +      +      +      +      +a     +      +      +
   10.0000x   31.574 -+------+------+------+------+------+a-----+------+------+-
   12.5893x   31.534  +      +      +      +      +      +a     +      +      +
   15.8489x   31.473  +      +      +      +      +      +a     +      +      +
   19.9526x   31.376  +      +      +      +      +      +a     +      +      +
   25.1189x   31.228  +      +      +      +      +      +a     +      +      +
   31.6228x   31.003  +      +      +      +      +      +a     +      +      +
   39.8107x   30.668  +      +      +      +      +      a      +      +      +
   50.1187x   30.185  +      +      +      +      +      a      +      +      +
   63.0957x   29.516  +      +      +      +      +      a      +      +      +
   79.4328x   28.629  +      +      +      +      +     a+      +      +      +
  100.0000x   27.514 -+------+------+------+------+----a-+------+------+------+-
  125.8925x   26.183  +      +      +      +      +   a  +      +      +      +
  158.4893x   24.665  +      +      +      +      +  a   +      +      +      +
  199.5262x   22.999  +      +      +      +      + a    +      +      +      +
  251.1886x   21.224  +      +      +      +      +a     +      +      +      +
  316.2278x   19.373  +      +      +      +      a      +      +      +      +
  398.1072x   17.471  +      +      +      +    a +      +      +      +      +
  501.1872x   15.534  +      +      +      +   a  +      +      +      +      +
  630.9573x   13.577  +      +      +      +  a   +      +      +      +      +
  794.3282x   11.608  +      +      +      +a     +      +      +      +      +
    1.0000g    9.632 -+------+------+------a------+------+------+------+------+-
    1.2589g    7.656  +      +      +    a +      +      +      +      +      +
    1.5849g    5.684  +      +      +   a  +      +      +      +      +      +
    1.9953g    3.721  +      +      +  a   +      +      +      +      +      +
    2.5119g    1.777  +      +      +a     +      +      +      +      +      +
    3.1623g -138.619m +      +      a      +      +      +      +      +      +
    3.9811g   -2.010  +      +     a+      +      +      +      +      +      +
    5.0119g   -3.814  +      +   a  +      +      +      +      +      +      +
    6.3096g   -5.520  +      +  a   +      +      +      +      +      +      +
    7.9433g   -7.093  +      + a    +      +      +      +      +      +      +
   10.0000g   -8.492 -+------+a-----+------+------+------+------+------+------+-
                      +             +             +             +             +

b

          ***** job concluded
1****** HSPICE  --  A-2007.09  32-BIT    (Aug 28 2007) 21:17:13 06/18/2013 winnt
******
en nmos device characteristics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total memory used        202 kbytes

  # nodes =      25 # elements=      18
  # diodes=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6
  # va device =       0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2           1          28
    ac analysis        0.04          81          81
    readin             0.06
    errchk             0.01
    setup              0.00
    output             0.00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的是ICMR(input common model range),不是cmrr。你这里只有op point和AC的结果。   把放大器结成单位增益,input 从gnd 扫到vdd。输出曲线和m5管的电流曲线贴上来看一下。
  你也可以参考allen的书上看下怎么仿这些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少钱,我找人帮你搞定,电路不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人家交个作业而已。你身为版主,不引导指点新人也就算了。一上来开口就要钱?什么素质?还“找人帮你搞定”,说明这么简单的题目你也搞不定咯?那你还有脸在这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不用麻烦了~谢谢你的好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其实HSPICE 我到现在还不太会用~我觉得我应该先好好看看书~有些东西连原理还都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这个电路,要把M5先放在饱和区,然后才能调上面的管子,不然M1 管子大小一变就不对了。
我重新做了一下,好像现在比较靠谱了。
你说的M5的电流是这个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有的管子,包括m5都是一定要在饱和区的,没注意看你的out文档。看摆幅很容易,输入端一端接共模电平,另一端接个正弦信号,看输出的峰峰值(接近方波)就是。共模输入范围的限制就是要求所有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单端输出的接成follower就可以了,输入端扫0到vdd,看out能够follow的范围,再检测尾电流管的电流,有一小段区间输出还是能follow,但是尾电流管已经进入截止区,即超出了共模电平范围。你的是双端输出的,可以认为是简单的全差分结构,测量方式有所不同。可以在论坛里搜“全差分运放仿真”,找些资料做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输出摆幅已经达到要求750mVp,p了,这个也算完成了。。。谢谢你一直在回我的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这个的确还是在好好看看书,自己多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