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沒有 10v 會動 flyback PWM IC

楼主(2013-06-18):
目前一般 AC dc flyback , 一般 UVLO 都是 16V ON  --> 10v ..
但是 有沒有 低壓 ..
8~10  就會動得 flyback IC ?  目前查到 linear tech ic 有
但是太貴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为啥要这么低的启动电压呢?启动电压太低了,UVLO点必然会很低。芯片都不能正常工作的(芯片至少要在6V左右才行)。。。。而且启动电压低,若你的IC的供电电容太小了,启动的时候很容易就重启的。因为输出电压太低,辅助线圈上面无法供电,这个时候你的IC和功率管的驱动功耗都得供电电容提供,一不小心就掉到UVLO那个点了。。。。。。   所以你很难找到这样的IC,都不会这么做的。。。。

网友:
可以把AUX電壓加高一點!!

网友:
這應該不是一般 AC /DC flyback ..
一般 ac /dc  90v  ~220v 至少是 127v ~331v input 高壓.

uvlo 太低可能 ac 50v  會動
一般 會加入 brown out , ..
可能會在 ac < 70v 下不準電路動 ..

否則 因為有些落後地區電壓會不穩定  .. 電路會 on off ..一直跳,

可能是用在 ac 12v  24v  36v .. 但須要 isolation .
記得有些網路通訊 power_over_ethernet .. 可能是 ac 12v .

楼主:
是ac 12v system LED , 但業主要求 一定要 isolation ..
所以只想到 flyback ..
效率要夠高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是能够在12V AC下工作的flyback IC,但是UVLO是指IC的最低工作电源,还有启动电压都是IC自己的,而非交流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最高也就16V,那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还没有见过flyback用在这么低的输入电压下的。。。有什么优势呢?

   求高人指点啊。。。。。

楼主:
ac input 12v  也可能 dc 12v ,所以要求ic  得10多v 會動作 ,
Vout 因為是用 transformer 隔離的 所以是可調 , 只要是須要 隔離 ,
vout 高低不太重要 .

目前 市面 ac flyback UVO 都是 15~16v , 但是 10v 會 off 掉
跟本沒有可用的產品 ,

另個想法是拿 buck_booster  的 dc dc ic 改接  transformer .
但是 不知道 那顆可以用 ?

楼主:
你說是 FLYBACK ?
用 TRANSFORMER隔離 PWM  , 用 Transformer 存能量
  是否都算 FLYBACK ?

簡單來說是 ac 12v input  VOUT 給led 或網路通訊用 power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找一下CC/CV的flybakck芯片或者LED Lighting的flyback芯片,他们的off电压都在5~6V左右,on电压在12V~15V左右,这个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吧。

网友(2013-07-24):
TI TPS402104.5V開始工作
不過MOS要挑低電壓啟動的!!

楼主:
外商的 pwm chip太貴 ..
有沒中國大陸 或台灣做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