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RC规则

楼主(2013-06-18):
哪位大神能给我详细介绍一下这条规则的意思吗?谢谢

网友:
从source/drain的某一点算起,向四个方向延伸30um,30um之内必须见到subtrate contact。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MOS sub端没接出去,所以需要给你的psub/nwell 加subtrate contact

网友:
MOS的S/D到pickup的距离超过30um

网友:
樓上正解
MOS sub端没接出去 或是 距離太遠

网友:
多加衬底接触

网友:
一般的DRC还是好查的。

网友:
双击点进去,到对应的版图修改看看

网友:
双击到版图界面再对照你写的这条rule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正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谢谢你,你的回答最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