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Hspice、Pspice和Spectre 都是做什么的,区别在哪儿?

楼主(2013-06-18):
我要仿真传输线的特性,主要是时域特性,请问用什么软件。这三个:Hspice、Pspice和Spectre可以么?他们都是 都是做什么的,侧重哪些方面区别在哪儿,哪个最好???
谢谢大虾们!!!

楼主:
自己顶一个吧。大侠们,你们在哪儿,版主给说一下也行,谢谢啦!

楼主:
还没有回复的,大神们帮帮忙吧!

网友:
你 的问题 应该用HSPICE更合适,PSPICE主要是电路的 仿真(HSPICE也可以做电路,但模型更复杂更准确,比如同样是 MOS管,HSPICE可以有上百个参数,PSPICE只有几十个),SPECTRE主要用在芯片设计的 仿真,可以认为和 HSPICE是近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不过听说Hspice比较麻烦,需要写角码什么的,Spectre行不行呢? 最近还听说了一个ADS

网友:
按照你的要求,ADS适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