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设计的问题 - 请教Cadence Allergo 16.6的高手加找人做layout

楼主(2013-06-18):
有几个很简单很基本的问题,请教Cadence Allergo 16.6的高手。以前的很老的版本会
用,现在这个新的版本,弄了半天,VCC和GND的焊盘在DRC的时候报错,说是dangling
的线。然后一看film view和gerber view,好像这两层没有thermal flash pad连接,也
就是VCC的焊盘和GND的焊盘都没连到相应的层上面,所以成了悬空的网络。

想请教一下几个基本问题:

1.在做thru-hole的焊盘的时候,需要做几层?

   例如4层板,是做top, gnd, pwr, bottomw加default internal layer,那如果8层板
呢,也是每层都要做?然后每层的名字还得和板上每层的名字对应? 如果这样,岂不
是对每种情况都要重新做焊盘?

2.对通常的焊盘来说,接plane层用的thermal flash是需要自己设计,还是通常可以直
接用pad designer上的?

   例如我有一个直径为35mil的circular pad,在thermal flash的时候,我可以选一个
直径为55mil的circular pad而不自己做thermal flash吗?这种情况下,thermal
flash跟plane的连接方式是什么样的,开口有几个,每个多宽能在哪里设置?

3.Thermal flash, anti-pad, solder mask, solder paste的尺寸问题。

   我知道通常对大点的焊盘,thermal flash, anti-pad是直径加20, solder mask直
径加10, solder paste加0。请问这个理解是对的吗? 能否讲一下对通常见到的大
的焊盘和小点的焊盘,这些尺寸应该怎么加?

4.最后生成gerber file的步骤和设置是什么样的,我电路板都是用mil做单位,在生成
的时候怎么弄?有哪位可以好心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另外,有用Allergo做layout的高手吗,如果有兴趣挣点外快,可以联系我,电子邮件是 dietmilk2008在gmail
目前我正在完成一个设计,有点收尾的小工作需要人完成。以后我会经常有完整的项目,毕竟我自己没那么多的时间来搞layout.

网友(2013-08-21):
别用负片,anti和thermal都不需要,用null;建议不要用负片,容易出问题。
solder mask不管焊盘大小,除非特别要要求,只需要比焊盘大4-5mil;
paste,只有贴片焊盘才需要,thr不需要。
gerber file 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