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台电脑能否开两个ISE运行?

楼主(2013-06-18):
ISE版本是14.1。
两个工程放在不同的文件夹,开启两个ISE软件进行综合等,可行么?

有没有大侠试过哦?

网友:
本人亲试,同时开两个可以,但是你说的两个工程分别综合没试过

网友:
只要电脑性能ok,开10个同时跑都可以

网友:
可以的,我都开3个

网友:
不过慢的一塌糊涂

楼主:
有时候会出来一个提示框,说:当前的工程reload什么玩意的。

因为打开工程A,又打开ISE,默认情况下会再次打开工程A,这时候会出现这个提示框。

点击取消就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是跑两个不同的工程。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工作站,是24核的,12G内存,应该没啥问题。
ps:谢谢大家回复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这个工程比较大,我一个工程也就跑1小时。
是K7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发挥多核

网友:
可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