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改NCverilog的背景色?

楼主(2013-06-18):
小弟弱弱的问下各位大侠:怎样将NCverilog的背景色改成白色?因为要写论文,用黑色背景打印出来效果不好!小弟刚刚入门,请各位大侠指导!先谢了!

楼主:
这个帖子水了,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
在print时选择白色底色即可。

网友:
多问一句 你这个解决的时候是用的调节nc的方式 还是用的调节打印的方式?
有真正调节nc的方式改变背景色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调节了打印的颜色,真正显示的颜色还是默认的。要是想改肯定也可以,但是我还不太会,不好意思哈~

网友(2014-03-14):
NC支持VHDL,你的文件的命名格式可能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