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用过TSMC65GP工艺的大侠进来看看

楼主(2013-06-18):
最近在用TSMC65GP工艺做一些模拟电路,第一次用该工艺遇到些问题:

1.      我用icfb画线路调用的PDK pch25od33,  管子上面的仿真调用模型却是pch_33, 而仿真模型文件xxx.scs里面有pch25od33pch_33两种模型定义,我在想会不会是厂家提供的PDK弄错了?还是管子pch25od33调用的仿真模型是否确实是pch_33,而不是与管子名字相同的pch25od33模型?

2.
Laker
的该工艺下技术文件有“PMOS_3.3V”、“PMOS_2.5V”等器件,我想知道的是线路PDK中的管子pch25od33对应的版图是“PMOS_3.3V”还是“PMOS_2.5V”?

有人用过该工艺吗?

网友:
please upload this PD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問一下 pch25od33 ..到底是 2.5v  or 3.3v ?
還是是 gate 2.5v
mos d/s  3.3v ?
TSMC65GP
65nm low volt 看到為何 L=0.45

剛google find

TSMC's 65nm logic family includes General Purpose (GP), Low Power (LP), Ultra-Low Power (ULP) and LPG options. Each process supports low, standard, and high Vt options. Operating voltages range from 0.9V to 1.26V. I/O voltages include 1.8V, 2.5V and 3.3V (5V tolerant). Raw gate density is around 854 Kgate/mm2, based on TSMC's standard cell library. SRAM cells range from 0.499μm2 (6T) to 1.158μm2 (8T).

The 65nm process provides a combination of General Purpose (G) and Low Power (LP) core transistors together with a 2.5V I/O transistor as a Triple Gate Oxide (LPG) process for optimizing speed, power, and leakage for wireless/consumer applications.

好像是 od =>   overdrive 只有 io 使用  , 應該說是能耐 3.3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PDK在公司服务器,没权限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提供的有用信息,pch25od33是2.5V overdrive到3.3V,我设计的模拟模块需要在3.3V下工作,PDK下线路model映射到Laker版图器件的map文件也没有,所以不知道线路PDK中的管子pch25od33对应的版图是“PMOS_3.3V”还是“PMOS_2.5V”?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库里面IO用的管子是25od33, 可以耐3.3V,那么我理所当然就可以推出来,如果片内模拟模块需要耐3.3V,也可以用该类型的管子了,对吧,兄弟

网友:
沒用到  65nm ..
但一般來說 core 1.8v  io 3.3v ..
for analog design 一般是 3.3 v .
但是 device 要耐壓高些一定會rule 變大  oxide 變厚,
2.5V 會比3.3v小 , 但多數 io 都是3.3v .

vgs 一般是看 oxide ..夠厚就能耐壓 3.3v . 但是有類 io 是
gate 低壓 ,但 drain 3.3v .

其實 高壓 bcd process 也有類似 做好就是 Vth => 5v , 但 drain 拉大就耐壓
變高從 30v -> 40c -> 50v -> 60 -> 80v ..

soc design io 如果 是幾百 pin , 每個io 都大一點
就很恐怖 ..聽說 LCD driver  1000 pin
  layout 一端長是 > 14000um

网友(2015-03-20):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最近也在用TSMC65nm工艺做模拟,新手第一次接触,请问这个参数说明是在什么路径,我们服务器上有PDKdoc.pdf文件说明,谢谢了!

网友:
no use this process yet

网友C(2016-09-28):
现在正在用tcbn65gplusbwp12t_200a standard cell,有人用过吗?请问里面最小延时的部件就是最简单的反相器INVD1BWP12T吗?

网友(2017-05-28):
please upload this PDK or others pdk, my email : d2jamel@gmail.com

网友D(2017-11-02):
I have this PDK, and I'm giving it away for bitcoins. Those who're interested please reply me

网友(2018-12-18):
soc design io 如果 是幾百 pin , 每個io 都大一點
就很恐怖 ..聽說 LCD driver  1000 pin
  layout 一端長是 > 14000um

网友(2019-01-28):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04-11):
引用 网友D:
I have this PDK, and I'm giving it away for bitcoins. Those who're interested please reply me

有TSMC65的PDK吗

网友(2024-05-03):
引用 网友C:
现在正在用tcbn65gplusbwp12t_200a standard cell,有人用过吗?请问里面最小延时的部件就是最简单的反相器 ...

请问您的TCBN65GP的推荐工作电压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