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ing block input signal cannot be driven

楼主(2013-06-18):
大家好。现在刚开始学习systemverilog和UVM,因为是初学者,遇到很多问题,有些很低级,望大家不吝赐教。

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是:

clocking block input signal “sigs” cannot be driven。
我使用VCS进行的仿真。

楼主:
自己顶,求助各位。

网友:
   怎么是clocking block的input signal? driver的应该是output才对啊。你把sig定义错了

楼主:
怎么是clocking block的input signal? driver的应该是output才对啊。你把sig定义错了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写的:

  我在intefface中定义了clocking block,称为scb。
  clocking scb @(posedge sclk)
    input #1 sigs;
    ......
  endclocking
然后我在transaction中使用将interface 例化为 v_intf,并给sigs赋值;
   v_intf.scb.sigs <= in_addr;

结果编译的时候就提示了 :
clocking block input signal "sigs" can not be driven的错误。

求指教。

楼主:
现在我将sigs信号在clocking block 中由input,改为output后,这个错误就消失了。可是我的确是想要将此信号设置为输入input。
看来对clocking block的含义没有真正掌握。请各位指教!

网友:
现在我将sigs信号在clocking block 中由input,改为output后,这个错误就消失了。可是我的确是想要将此信号 ...
引用 楼主:

   clocking block 中信号的方向是和DUT内部相反的,也就是DUT的输入,在clocking中是输出。从 testbench -> DUT

楼主:
   clocking block 中信号的方向是和DUT内部相反的,也就是DUT的输入,在clocking中是输出。从 testbench -> DUT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点么?谢谢啦

网友(2021-09-06):
意思就是dut的input在interface的cb里面应该定义为output,而driver只能驱动interface中的output,不能驱动interface中的input,interface中的信号方向对标的是driver的信号方向

网友(2021-11-25):
clockblocking当中定义的input和output应该是对的。
在transaction中使用将interface 例化为 v_intf,并给sigs赋值  的时候
   v_intf.scb.sigs <= in_addr;
不用加scb,直接使用logic类型的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