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ce 中建立的verilog文件,保存时出错,提示Parsing of verilog file failed \

楼主(2013-06-18):
verilog代码我在modelsim上面跑过的呀,竟是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郁闷啊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codec(vin, out, reset);
  input [7:0]vin;
  input reset;
  output [2:0]out;

  reg [2:0]out;
always @(vin or reset)
   begin
      if (!reset)
        case(vin)
   8'b00000001: out = 3'b000;
   8'b00000010: out = 3'b001;
   8'b00000100: out = 3'b010;
   8'b00001000: out = 3'b011;
   8'b00010000: out = 3'b100;
   8'b00100000: out = 3'b101;
   8'b01000000: out = 3'b110;
   8'b10000000: out = 3'b111;
    default : out = 3'bxxx;
  endcase
else out = 3'b000;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文件后缀是.v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直接在CIW中点击File->New->cellview->,然后把Tool改成Verilog-Editor弹出一个vi窗口,写完保存就提示出错,是不是Library path file 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窗口中输入
    which  verilog

能找到verilog这个执行命令么?如果找不到,请在PATH中定义INCISIVE(IUS)安装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窗口,CIW吗?那个是which吗?不是witch?还有,我打开Verilog-XL窗口,看到Library Files那一栏是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你的terminal窗口,就是你输入icfb那个命令行窗口。Verilog-XL窗口是什么,怎么打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找到,verilog-XL就是在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中Simulation->Options->Digital打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能打开verilog-XL看看吗?看看你的是不是空的?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能打开verilog-XL看看吗,Liarbry File 那一栏是不是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天看看。我的环境和你不一样,可能对你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项是灰色,不能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哪一项是灰色的,能看到Library File吗?

网友:
是不是保存时起的名字和model name不一致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把cds.lib里的东西全删掉,现在不提示failed了,还没试能不能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digit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在setup--Simulator/Directory/Host里面把simulator改成spectreVerilog

网友(2020-11-18):
请问您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直接在CIW中点击File->New->cellview->,然后把Tool改成Verilog-Editor弹出一 ...

请问您的这个报错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