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转义字符的verilog标识符怎么层次引用

楼主(2013-06-18):
如果ISE生成的网表中有如下模块:
    ABC \abc/xyz
     (
      .A(\def/ghi/hjk),
      .B(\ut[1]_<1>)
     );

testbench中应该怎么层次引用\def/ghi/hjk,
@(posedge top.\abc/xyz.A) 这样在nc里会报错,不能编译。。。

有人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
这是不符合verilog语法规范的,很显然你有个参数没有勾选上
-ne  Do not escape signals and instance 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自己试出来了,设置-hierarchy_separator 为"_",就能层次化引用了。关键是中间的"/",影响了层次引用。

    另外,开头的\没有关系,后面的其它特殊字符也不影响NC的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