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学们!4层布线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13-06-18):
我们现在的项目从5层降到4层金属!我的面积左右撑了100um,发现布线还是走不通!4层的布线有没有什么比较讲究的地方!
比如改变layer的走线方向,电源布线等等!

网友:
直接告诉老板面积会增大10%。
两层光照一般来说成本会比这个低,就不会改4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但是模拟那边已经在改4层金属了!而且改不不少了!

网友:
横着的布线只有met3,做floorplan的时候考虑让数字部分是个高比宽长的样子。如果芯片不是正方形的话,考虑芯片换个方向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或者让stdcell竖着place!

网友:
回复 网友C:

   std cell竖着place的话 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对布线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还没试过呢!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主:
哎!我怎么感觉4层的布线效率那么低呢!我都左右扩了100um的空间了,还是布不通啊!

网友:
上下扩100um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天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