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为60dB,-3dB带宽为2MHz,负载电容为10pF,应该用什么结构

楼主(2013-06-18):
增益为60dB,-3dB带宽为2MHz,负载电容为10pF,应该用什么结构?还有其他指标就捕不列了,这是主要的

网友:
增益为60dB,-3dB带宽为2MHz? 为何不写unit gain BW=2GHz
CL=10pF,gm=125mS,需要很大电流,没有十几mA是不行的

网友:
你需要什么工艺?应该不超过1mA Cload=10pF

网友:
回复 网友A:

-3dB Bandwidth 并不是单位增益带宽!

网友:
回复  fuyibin
-3dB Bandwidth 并不是单位增益带宽!
引用 网友B:

兄弟糊涂啦,60dB -3dB BW =2MHz ,也就是说2M 处57dB
我猜他是这个意思,一般初学者都是这么定spec 的

网友:
顶楼上,但他没说明白楼主的60dB BW=2M,也就是0dB,BW=2G.前者为开环指标,或者为闭环指标,但实际都是闭环应用,所以给开环指标不严谨。也就是60dB BW=2M的放大器要实现的是0dB,BW=2G这样的一个应用环境。

楼主:
60DB是开环增益的,46dB是闭环增益,呵呵

楼主:
闭环增益带宽与开环增益带宽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个大家都没心情回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闭环增益46dB!!!!那你的反馈系数多少啊!?

楼主:
反馈系数大约等于5到6

网友:
再看一年书吧

楼主:
知道了,在这里学习了很多,谢谢大家。现在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UGF2G吓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