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论文里delay用O()表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18):
先贴一段相关的论文,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定义和表达形式,请论坛老手路过指点一下,google好久都没有相关资料,难道是数学某个函数的表达式?

论文片段如下
There are many cases where it is desired to add more than two numbers together. The straightforward way of adding
together m numbers (all n bits wide) is to add the first two, then add that sum to the next, and so on. This requires
a total of m − 1 additions, for a total gate delay of O(mlg n) (assuming lookahead carry adders). Instead, a tree of
adders can be formed, taking only O(lgm · lg n) gate delays.

网友:
回复 楼主:

   表示数量级,在分析算法复杂度时常用到。找一本讲算法的教材,前几章肯定会介绍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二楼和三楼的兄弟了,三楼的前辈能推荐本算法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