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建立数字标准单元库的完整流程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3-06-18):
数字标准单元库,layout完各个门级 ,触发器 ,buffer等block后,

进行layout 后仿,确定最终版图

然后进行哪些步骤?

网友:
抽取版图参数,特征化建立时序库;导出GDS文件简历物理库。

网友:
建立标准单元库的工作量可不小,除了电路设计仿真外.还需要提供标准单元库所需要的所有文件,如行为仿真文件verilog(.v)或者VHDL,时序功耗噪声文件.lib(此步骤可以使用特征化抽取工具,如siliconsmart等),物理信息文件(如lef使用abstract抽取,gds文件等),以上为主要的数据输出。当然还有其他的如mentor DFT相关的单元模型文件。

网友(2013-10-03):
不知道这个.V 文件是单个标准单元的网表,还是一个大的功能模块的网表啊?

网友:
三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2022-11-04):
请问标准单元库开发和后端设计哪个岗位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