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 PSR flyback的软启动问题

楼主(2013-06-18):
求助:
在设计一款PSR flyback的AC-DC LED驱动芯片,控制拓扑与fairchild FL7730相类似。在设计系统的软启动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软启动的位置与时间设置。

传统的DC-DC软启动都是在补偿的参考电压输入端改变参考电压。但是在本次系统设计中,这样的设计思路显然不可行(会造成补偿的输出端有巨大的过冲而触发保护)
因此,我也坚持认为应该采用在补偿的输出端完成软启动工作,论坛里有人提过。

问题在于,输出端完成软启动的时候,由于系统采用的是CrM的工作模式(控制方式采用了迟滞控制),因此软启动的速度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
比如我的补偿器的带宽为11Hz,但是我无法确定软启动的时间应该设定为多长…可否给与指导?
是否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确信补偿器的带宽在11Hz,不加软启动电路,输出会出现过冲???环路响应速度如此之慢哦。。。。

楼主:
关键还是要看软启动的速度,如果软启动的速度过快,导致环路无法跟上软启动对电路的此能充放电。那么在软启动导致的过大输出情况下,就有可能导致输入的电流过大,以便补偿器的输入端的电压能够跟随电路的变化。

网友(2014-01-06):
软启动咋会比环路速度还快?那样的话还要软启动干啥?

网友(2014-02-12):
有先关资料自己搜索吧

网友(2014-10-02):
lower freq is ok !

网友:
頂一下
樓上都很厲害

网友:
会造成补偿的输出端有巨大的过冲而触发保护

soft start 一般會先limit duty cycle . 再慢慢放開 duty .
. duty 放到一些時間才開始 feedback 控制 .

网友(2016-01-08):
AC-DC PSR+P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