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之后得到eco_changes.tcl如何使用?

楼主(2013-06-18):
我用PT做完分析后,得到eco_changes.tcl,其中的部分内容如下:
###############################################################################
# Change list, formatted for IC Compiler
###############################################################################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BB_GJB_INST/TX_ENCODE_TOP_INST/TX_CTRL_INST/TX_BUFF_INST
size_cell {U844} {OAI222X1}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CHAN_FIR_INST
insert_buffer [get_pins {U70/Y}] BUFX20 -new_net_names {net1} -new_cell_names {U1}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BB_ISO_INST/RX_DECODER_UUT
size_cell {U303} {AND2X4}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BB_ISO_INST/TX_CHAN_UUT/FIFO_MOSI
size_cell {U857} {NOR2BX2}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CHAN_FIR_INST
size_cell {U54} {NOR2BX2}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BB_GJB_INST/TX_ENCODE_TOP_INST/TX_CTRL_INST/TX_BUFF_INST/TPP_CTRL_INST/TPP_HDER_INST
insert_buffer [get_pins {U2125/Y}] BUFX8 -new_net_names {net2} -new_cell_names {U2}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BB_ISO_INST/CORRE_DETE_UUT
insert_buffer [get_pins {U8/Y}] BUFX3 -new_net_names {net3} -new_cell_names {U374}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BB_GJB_INST/TX_ENCODE_TOP_INST/TX_CTRL_INST
insert_buffer [get_pins {U261/Y}] BUFX2 -new_net_names {net4} -new_cell_names {U375}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BB_ISO_INST/FIFO_MISO
size_cell {U256} {NOR2BX2}

第二行写着这是对应于ICC的格式,我想请教一下,如何改成encounter的格式呢?求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write_changes -format里面有合适的参数吗?

没有的话就用perl处理一下吧。

楼主:
多谢提醒,在最后write netlist changes的时候,write_changes -format icctcl改为write_changes -format encountertcl就可以了

网友:
标记下,以后或许有用

楼主:
encounter中插入buffer的命令是什么?

网友(2015-01-20):
回复 楼主:

   ecoAddRepeater

网友:
最新的PT user guide中没有了encountertcl选项,如下:

int write_changes
[-format ptsh|dctcl|icctcl|text]
[-output file_name]

楼主的PT是什么版本?

网友:
pt不能支持edi的脚本吧, 那个是ets的事情,

网友:
听人介绍过,ENCOUNTER吃PT的ECO脚本,结果会不是很好。TIMING CLOSURE不建议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