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tup 优化怎么控制才能移动周围的单元位置流出位置优化

楼主(2013-06-18):
Encounter 在setup优化,如在bufx1的cell 周围都有单元,如果工具挪动其他单元就可以腾出位置,就可以有位置放bufx20
或者更大驱动能力的cell,解决负载过大而导致延迟大。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命令能实现,请赐教。

网友:
encounter在opt时,自己会移动,但是如果有大面积的cell接近100% utilization,encounter就不做了,这时你要想办法控制max density,方法很多,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

楼主:
只要在
setPlaceMode -maxDesity XX(valuse)
setPlaceMode -modulePadding xx/xx/inst  1.2
等参数就可以PlaceDesign 阶段可以控制cell的摆放位置的
密度,
同样在setOptMode -maxDensity 0.95 默认设计中
是不是针对局部区域达到密度极限就不再优化了?对于布局布线后
出现局部区域密度过大,布线阶段,正是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网友:
你这是想手动ECO吗?
你选好你要upsize的cell,ecoChangeCell换成比较大的。这个指令在默认的mode下面会自动插入,推开,布线,和更新时序信息。
当然你可以把这些步骤分开做,首先就把mode都关掉。然后无视overlap,选定一个地方把cell upsize,然后fix住这个cell,然后refinePlace,然后ecoRoute,然后report_timing。

楼主:
不想手动,分析周围单元比较密,在远点就比较松,如果手工一些移动单元,可以腾出位置,在不违背其他timing arc setup timing的前提下机器能否实现代替手工移动单元到附近稀疏的地方,实现关键路径的时序优化。手工eco太麻烦了,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