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输出信号作为本模块的时钟信号

楼主(2013-06-18):
halsynth: *W,CLKOUT (./clk_divide.v,45|0): In module/design-unit 'clk_divide', for flip-flop 'fclk_divide_8', clock signal 'fclk_divide_4' is used as output.

always @(posedge fclk_divide_4 or negedge RSTB_sync)

output fclk_divide_4
都是在一个module,这会有问题吗?

网友:
是分频产生时钟的意思吧

这种没有问题

LZ碰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嗯,分频产生时钟,先输出4倍分频,再利用这个输出,做8倍分频,那这个warning可以忽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