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问:SRAM generator的GDS导入Virtuoso为何尺寸巨大

楼主(2013-06-19):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小弟许久了,最近我们组最大的大师兄都没辙了,我的确是需要求助了。
我用SRAM generator 生成的SRAM,保存成gds文件。
从SRAM generator 的版面和report看,SRAM 的尺寸是 X 和 Y。
我们在encounter里面(利用SRAM generator生成的lef文件)把SRAM作为Macro导入,用ruler一量得知SRAM的尺寸的确是 X 和 Y。
以上的结果都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把导出的GDS文件作为stream导入到Virtuoso里面时,SRAM 的 macro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版图,尺寸比X 和Y大得多。(如下图所示)

abc

abc

请大侠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我们真的没辙了,请大侠们不吝赐教啊。
上图,左图是encounter下的图SRAM是macro(正确)。右图是virtuoso下的SRAMlayout(太大)

网友:
单位不一致?

网友:
个人建议:
1.把“导出的GDS文件”放到calibre中查看。如果正常,说明问题很可能发生在stream in 到virtuoso这个步骤。如果不正常,说明是encounter导出GDS文件的问题。
2.单独把这个SRAM的GDS导入到virtuoso看看是否正常。
祝好运~~

楼主:
多谢版主和各位指导。
我用SRAM generator生成.gds2 和.vclef 文件,然后把这两个文件分别以stream和LEF的方式导入到virtuoso里面,此过程中没有用到.map文件。结果发现,有.vclef 而得出的virtuoso的 abstract (一个内部没有cell的矩形)的尺寸和正确值一模一样;但是由 .gds2 得出的 layout 却尺寸过大,为正确值的将近5倍。
以下图片是我的具体操作,过程:
SRAM  此图是SRAM generator的图形界面。(可以看到top metal layer 和 尺寸)
此图是我把生成的.gds2文件stream in到virtuoso时的设置(没用tech library,也没用.map)
此图是virtuoso里显示的layout,尺寸约为2000,实际上应为400多

楼主:
SRAM generator 手册上对于top metal layer的描述模糊,而且我发现这一项m5-m9无法更改。
于是我就怀疑,是不是因为virtuoso支持的metal layer不对应,而导致的尺寸上的mismatch呢?
我实在是新手,对于版图设计基础很差,没有身边的人可以问,手册读了多遍却始终不开窍,最近问了很多问题,请多多包涵啊。

网友:
哈哈,你用的virtuoso是615?
你换个版本的virtuoso再导入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专家啊,的确是615的版本。
请问您感觉我以上的这个导入流程对吗?
我是在学校里,用的是 source /softwares/setup/cadence/setup.ic615.linux
一下就是我的 /softwares/setup/cadence/下的全部内容。

我试一下 setup.ic5141.linux 吧,仿佛是更老的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5141也许就没问题。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不是flow的问题,工具导入有问题(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问题,其它的数据也许没问题),这个和RP也没关系的,呵呵

网友:
看一下unit 或者 grid什么的.

或者直接用od 看看gds

网友:
看看virtuoso版图mos的length与工艺的尺寸是不是一致的,在量量p2r的metal width与工艺特征尺寸的值是不一致的,就知道SRAM是不是被放大啦。

楼主:
多谢各位。
的确,换成ic5141后,sram的尺寸正常了。

网友(2015-06-17):
SRAM generator 能否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