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相位插值CDR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最近做到相位插值的译码电路部分,积分器输出之后,具体如何将这些信号转换位控制码,哪位大神有具体讲这个的论文给我一份么,我找了找没有找到,或者给一些指导或者建议。多谢阿

楼主:
求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2013-11-29):
i want know it ,who can help

网友(2018-08-01):
最近在学CDR,可否加个好友推荐一下一些论文资料

网友:
你指的插值是用phase interpolation(PI)吗?
如果是你前面是不是同时还有一个pd呢
我们以前的做法是用pd出来的up/dn信号经过计数后产生控制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论文上说计数器相当于积分,又等同于低通滤波器。不好理解。

网友:
这种一般文献上面都只讲原理和基本的实现的,具体电路谁也不会告诉你的,要想学会得去做这个的公司好好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字计数器相当于积分器很好理解
y(n)=x(n)+x(n-1)+...x(0) ... (1)
做z变换有
Y(z)=X(z)+z^-1*X(z)+...+z^-n*X(z)=1/(1-z^-^)*X(z) ...(2)
由此推出数字累加器的传输函数为
H(z)=Y(z)/X(z)=1/(1-z^-1) ... (3), 这个传输函数正好数字积分器的传输函数。

(1)也可以看成一个系数全部为1的FIR低通滤波器

另外也可以这么来看
(3)可以写成H(z)=Y(z)/X(z)=1/(1-z^-1) =(1/z)*(z/(1-z)), 其中z/(1-z)恰恰是一个理想低通滤波器的z域表达式,而1/z是一个delta函数在z域的表达式, 将3式转回时域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数字累加器在时域的作用相当于十低通滤波器和脉冲做卷积。

另外直观的来看, 信号里低频振荡会被累加器累积最后产生溢出, 而高频振荡则会被累加抵消。

以上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点粗浅的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