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楼主(2013-06-19):
做PT的时候,用starRC提取的spef文件反标注到STA中,发现有些线网不能resolved,提示错误如下所示:
Information: Derived library resistance unit is 1.000000 Kohm (Time unit is 1 ns, and Capacitance unit is 1.000000 pF). (DES-028)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I210/net30740'.  (PARA-075)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0/DFF694/Q_reg:H02 0.0205587) on net I0/s_clock1:
        Pin 'I0/DFF694/Q_reg/H02'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0/DFF709/Q_reg:H02 0.0266244) on net I0/s_clock1:
        Pin 'I0/DFF709/Q_reg/H02'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0/DFF619/Q_reg:H02 0.0281775) on net I0/s_clock1:
        Pin 'I0/DFF619/Q_reg/H02'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0/I6412/U1:N01 0.0404529) on net I0/s_clock1:
        Pin 'I0/I6412/U1/N01' is not connected to net (PARA-044)

starRC提取出来的net却是icc产生的.v文件里头所没有的,没搞懂。
是我Icc 里头生成的.v文件不对么?先前有做过一次,是OK的,后来有修改过tcl,后就成这样了。
参考过http://bbs.eetop.cn/thread-319247-1-1.html,仍没法解决,各位大神请支招啊。。。
route流程:
set flow route
open_mw_lib $my_mw_lib
redirect /dev/null "remove_mw_cel -version_kept 0 route"
copy_mw_cel -from cts -to route
open_mw_cel route
#list_libs
#source scripts/common_optimization_settings_icc.tcl
#source scripts/common_placement_settings.tcl
#source scripts/common_post_cts_timing_settings.tcl
#source scripts/common_route_si_settings_zrt_icc.tcl
#report_constraint -all
all_ideal_nets
#all_high_fanout -nets -threshold 501
repor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
report_tlu_plus_files
check_legality
verify_pg_nets
preroute_standard_cells -remove_floating_pieces
verify_pg_nets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post_detail_route_redundant_via_insertion medium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optimize_wire_via_effort_level medium

report_routing_rules; # report routing rules
report_route_opt_strategy; # report route_opt_stretegy
repor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 Reports zrt common route options
report_route_zrt_global_options; # Reports zrt global route options
report_route_zrt_track_options; # Reports zrt route track assignment options
repor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 Reports zrt detail route options

route_opt -initial_route_only

route_opt -skip_initial_route

#route_opt -skip_initial_route -power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GND -ground_pin GND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GND -tie

verify_zrt_route
verify_lvs

route_zrt_eco

report_design_physical -route
#focal_opt -effort high -hold_endpoints all

redirect -tee ./timing/${flow}_timing.rpt { report_timing }
redirect -tee ./timing/${flow}_clock_tree.rpt { report_clock_tree -summary }
redirect -tee ./timing/${flow}_clock_timing.rpt {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
redirect -tee ./timing/${flow}_qor.rpt {report_qor}
redirect -tee ./timing/${flow}_constraint { report_constraint -significant_digits 4  -all}

#save_mw_cel -as route_opt_final
save_mw_cel
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archy -verbose

write_verilog  \
    -unconnected_ports \
    -output_net_name_for_tie \
    -wire_declaration \
    -split_bus \
    -no_tap_cells \
    -no_corner_pad_cells  \
    -no_pad_filler_cells  \
    -no_core_filler_cells  \
    -no_flip_chip_bump_cells \
    -no_pg_pin_only_cells \
    ./out/${top_design}.fm.v

#no split for sim
write_verilog  \
    -unconnected_ports \
    -output_net_name_for_tie \
    -wire_declaration \
    -no_tap_cells \
    -no_corner_pad_cells  \
    -no_pad_filler_cells  \
    -no_core_filler_cells  \
    -no_flip_chip_bump_cells \
    -no_pg_pin_only_cells \
    ./out/${top_design}.pt.v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
   -child_depth 99 \
   -map_layer  ${gdsout_map} \
   -output_filling   [list fill] \
   -output_outdated_fill \
   -keep_data_type \
   -output_pin [list text geometry]

write_stream  \
    -lib_name $my_mw_lib  \
    -cells route  \
    -format gds ./out/${top_design}_lvs.gds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 -output out/{top_design} .v

楼主:
顶起,ICC:201003,PT:201006,STAR:201006

楼主:
没大神搭理啊,呼呼,再次顶起。
好像是因为我修改了tcl引起的,但就是不知道是哪一步引起的。starrc提取的spef,多了一个net,死活对不上。更多的是因为hierarchical的原因引起的,好像。
我把set_dont_touch [list I0/s_clock1]屏蔽掉之后,就仅剩下这个错误了。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I210/net30740'.  (PARA-075)

楼主:
修改了hierarchical的一个连接线结构,问题得以解决。

网友(2017-05-17):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怎么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