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下OSE(OD space effect)?

楼主(2013-06-19):
在TSMC的工艺中遇到的,但是不太清楚什么是OSE,能否帮忙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A:
design rule里面有明确说明,可以去查下。简单说下:
65nm以下工艺都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效应,如WPE,OSE,PSE等
我一般叫OSE,其实就是STI部分对MOS active区域的应力造成的影响,对于analog
layout影响较大,因为MOS match 不好,举个例子:假如有match是这样的,ABBAABBA(共享
同一块OD),因为OSE的影响,最边上的MOS受到的应力跟中间是有差别的,MOS的SA,SB参数都有变化,
这样match就很不好。所以OD需要单独划分开A B B A,这样你会觉得工艺低了反而面积变大了,是不是?是的,就是这样,实在面积接受不了就这样AA BB BB AA或者AAAA BBBB BBBB AAAA,match效果依次递减

好了,感觉自己好啰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是OSE,我说错了 。我去design rule里面找找看。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3-07-24):
又长知识了~

网友B:
如果共享一个OD然后在两边加几个dummy mos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楼上说的好像是STI效应,OD指的是OXIDE,OSE指的是ANALOG device的S/D端到GATE的距离不一致会影响MOS的电流。所以Analog里面的MOS不能像Digital一样改变MOS之结构。

网友(2015-01-19):
怎么感觉说的都是STI应力效应啊

网友(2015-02-25):
與STI無關

网友C(2015-08-27):
有作数字的大神吗? 为什么加上end cap cell 可以对OSE 和PSE 有帮助? 一直没有搞懂这个问题, 之前做数字项目。只是知道在row的两端要加上end cap cell。 但是之前看资料时看到end cap对这两个effect 有帮助,具体也木有解释。。

网友(2016-01-13):
This is due to the varying levels of SDI mechanical stress induced by differences in OD space.

网友(2016-05-24):
怎么感觉说的跟STI一回事?

网友(2019-07-05):
怎么感觉说的是LOD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C:
有作数字的大神吗? 为什么加上end cap cell 可以对OSE 和PSE 有帮助? 一直没有搞懂这个问题, 之前做数字 ...

会不是这个答案?
第一,它消除了PSEOSE的影响;
第二,它将所有CORE区域的阱连接起来,在CORE区域形成两个连接成整体的基本区域,即阱里与阱外,也就是将阱里的衬底连在一起,形成衬底共连

网友(2023-04-14):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里面有明确说明,可以去查下。简单说下:
65nm以下工艺都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效应,如WPE,OSE,P ...

请问一下ose和lod的区别,之前查资料说是lod是距离SA和SB决定,而ose是sti的宽度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共享一个OD然后在两边加几个dummy mos是不是也可以?

两边SA/SB 一样不均衡

网友(2024-04-09):
OD受到STI压力效应的影响导致管子的参数会有变化

网友:
OSE是STI对OD的影响 距离STI越近的影响越大 会导致边缘管子和内部管子参数不一致

网友(2024-10-12):
先进工艺的技术下,靠进阱边界mos的电学性能会受到mos器件沟道区域到阱边距离的影响。 就是在阱离子注入时 离子会在光刻胶的侧面与边界发生散射、反射,会影响阱边界区域的阱离子参杂浓度,器件离阱越进浓度就越大。 一般解决办法:有限的空间内加D,关键器件放在阱中间,减小阱的个数(同一电位没要求的放在一个阱)

网友(2025-10-24):
OSE就是STI宽度对mos管工作状态的影响,我网上找到的是在45nm节点下常会发生,具体是影响mos管的v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