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MC软连接

楼主(2013-06-19):
各位前辈,小菜接触UMC的工艺后,发现总遇到softchk psub contact和softchk psub_all contact的问题,我使用的工艺是.11u的,个人感觉这类问题是假错,不知各位有此经历的前辈,xdjm有何感想?或者有啥资料可以分享,小菜很困扰!
菜都黄了,等候大伙的“水”来焕发新绿,谢谢!

网友:
看你layout里面有几组gnd了,两组及以上,都会有区分不同gnd的layer盖上,就不会有softcheck了。
但是实际上同一silicon上应该只有一个gnd,到chip的时候会把不同的gnd都会接到同一个PAD的

网友:
如果只有一组gnd,保证drc ok的前提下,那就看你报出来的区域是否有PWELL floating,因为一个
是接gnd了,一个是floating,也会报soft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答复,我提出的这两类问题都是在解决DRC的情况下run LVS,我想问问softchk psub contact和softchk psub_all contact两种问题有什么区别,小菜着实感觉困惑,谢谢答复!

网友:
UMC的我没用过,估计和其他foundry差不多吧?
这两种error报的区域没有重复吗?一般我处理这个也不区分是哪一个,都是softchk问题,
那就按照报出来的区域检查一下PSUB是否floating,不同的PSUB是否有用PSUB2隔开,有时候
问题难找,可以先不管softchk,直接看lvs rep里面是否有好多MOS sub有问题
至于两个的区别,看cmd file里面怎么定义了

网友(2016-08-04):
我的情况是不加Nring时,LVS是正确的,加上之后就会出现check softck nxwell contact   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floating的nwell

网友:
楼主解决了嘛?
我现在在做UMC的,也碰到了这个问题,io上的vss匹配不上,原因是io里的wel 和 psub softconnect没过。

网友(2017-05-29):
3楼正解

网友:
一般存在两套以上的GND会考虑使用DNW

网友:
或者会用区别层

网友:
回复,攒信元,下载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