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6.6f ubuntu12.04 x86 破解补丁及破解过程

楼主(2013-06-19):
(图片)

楼主:
modelsim 6.6f 在 Ubuntu 12.04 LTS x86 上的破解过程:

1、安装完成后,直接到“[安装路径]/modeltech/linux/”目录下运行./vsim,如果提示缺少linux_rh60路径,复制“[安装路径]/modeltech/linux/”文件夹为“[安装路径]/modeltech/linux_rh60/即可;

2、在windows环境中运行modelsim_66d文件夹中的破解文件 make.bat 生成 license.dat,修改其中的hostid为linux主机的网卡ID,以及用户名。
   然后把指定mgcld的路径;
   如:        #SERVER 用户名 hostid 27001
        #VENDOR mgcld [安装路径]/modeltech/linux_rh60/mgcld

3、修改环境变量:
   在 ~/.bashrc 的最后中添加:
   # modelsim environment variables
   export LM_LICENSE_FILE=[安装路径]/license.dat(文件的位置自己确定)
   export PATH=$PATH:[安装路径]/modeltech/bin/:[安装路径]/modeltech/linux_rh60/

4、使用6.6f_2文件夹中的mgls_asynch文件替代[安装路径]/modeltech/linux_rh60/mgls/lib/以及[安装路径]/modeltech/linux/mgls/lib/下的mgls_asynch文件,替换前记得先做个备份;

5、重启linux,终端运行vsim,ok。

网友:
滿詳細的教學~
馬上來測試看看~
謝分享~

网友:
灌水 灌水 灌水 灌水 灌水 灌水 灌水 灌水

网友:
KANKAN,正需要么

楼主(2013-10-16):
回复 楼主:

    如果,所安装的机器为服务器,请注意修改系统的网卡配置--网卡名改为eth0

网友(2015-02-10):
回复 楼主: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