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金属信号走线为什么比其它层要宽?

楼主(2013-06-19):
如题,望大牛们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是工艺上的事了!因为顶层金属比较厚,所以做的要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顶层要做的厚了?

网友:
顶层金属一般都是做电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了单位电阻小!可以做特殊的器件!比如电感!

网友:
全局互连是用来传输信号的,宽而厚的互连也用于时钟和电源线,可减小路径时延。

网友:
上面同学的回答是搞错了因果。
顶层拿来做电源与时钟是因为它比较厚。

顶层厚的原因是因为要做pad,要打线,必须承受一定压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长姿势啦!

网友:
power clk 等重点布线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