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指数figner与m的区别

楼主(2013-06-19):
请教各位方家,一个MOS管子类型里同时有m 与figner两个参数要填写?
请问他们是什么区别?

网友:
管子总数=m*fign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即:m=2,figners=3,finger width=4u
    则:管子的宽为2*3*4=24u?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2014-03-08):
finger is the number of gate in a active area, M is the numbers in different active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