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中nanoroute以后如何对单个tran violation修改

楼主(2013-06-19):
encounter中nanoroute以后如何对单个tran violation修改  还有就是 我怎么确定这些violation里面哪些是 必须修的 哪些是假的violation

我知道 dont_touch的 可以不做处理   clk三面的应该怎么做?

楼主:
来个人回答下呗

楼主:
来说下呗 帮帮我啊 各位大神

楼主:
居然没有人

网友:
如果transition大于lib里面的最大值,一定要修,无论什么样net
修订方法很多,自己搜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这些线都是dont_touch 我应该是改掉这个还是不改这个驱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