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做eco的操作命令都有哪些?

楼主(2013-06-19):
encounter做eco的操作命令都有哪些?例如buffer插入命令,连接命令,cell尺寸调整命令等,等待大牛指点迷津!

网友:
看ecounter的eco菜单,或者text command 手册

楼主:
好的,谢版主!

网友:
encounter eco

encounter eco

网友:
Interactive ECO Commands

addHierInst
addInst
addModulePort
addNet
attachDiode
attachIOBuffer
attachModulePort
attachTerm
deleteEmptyModule
deleteInst
deleteModulePort
deleteNet
deleteNotchFill
detachModulePort
detachTerm
displayBufTree
ecoAddRepeater
ecoChangeCell
ecoCompareNetlist
ecoDefIn
ecoDeleteRepeater
ecoDesign
ecoDisableNetRenamingForFlatNetlist
ecoOaDesign
ecoPlace
ecoRemap
ecoRoute
ecoSwapSpareCell
fillNotch
loadECO
getEcoMode
setEcoMode

网友(2014-07-28):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请问关于eco的资料怎么找?我在user guider里面没有找到啊,还在在encounter的菜单里只有一个interactive eco选项,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时钟buffer的负载太大了,需要把时钟分成两路进行推动,不知道怎么做,求指点

网友:
这个要用interactive ECO 菜单做,相当于做一个小的buffer tree
gui做比较方便,
其实本质就是ecoaddrepeater ,  用一些terms而已,

网友:
你可以先upsize driver,比较快
ecochangecell -inst xxx -upsize

网友(2014-09-19):
   版主,那个addInst命令我用的对不对,帮忙看看下吧。addInst -cell buffer -inst delay -loc 20 20 -ori FS
老提示说命令用的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直接去看看ug不就可以了  上面很清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操作性差   啥意思?

网友(2015-07-04):
使用cadence 的 encounter conformal eco做post-mask eco,调用conformal工具跑eco的脚本怎么写呀,求大牛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你要確定你 -inst後面跟的name(delay)是你的lef裏面存在的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