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TMAX生成的理想输出响应序列和在vcs中仿真得到的扫描链输出不一样

楼主(2013-06-19):
我在verilog设计中插入扫描链,用DC生成网表文件后,用TMAX生成了一系列文件,包括top.testbench.pis(扫描链输入序列)、top.testbench.pos(扫描链输出序列)、top.testbench.v(仿真文件)等。接着在vcs中读入带有scan的网表文件和top.testbench.v,生成波形,包含在.vpd文件中。后来用dve打开.vpd数据,导出扫描链的输出,对比发现TMAX生成的扫描链理想输出响应序列(pos文件)和在vcs中仿真得到的扫描链输出不一样,完全不是一回事。请问各路大侠:这两者有可比性吗?pos文件是怎样写出来的?

网友:
不知道top.testbench.pos是啥东西,是unload的值么?如果是unload的值就应该是工具计算出来的expected值。还有最后工具比较是否match,主要取决于strobe点。没有深入研究过具体波形。坐等大牛解答!

网友(2015-07-24):
解决了没

网友(2016-10-20):
怎样用DVE打开vpd?具体command是什么?

网友(2016-12-27):
top.testbench.pis(扫描链输入序列)、top.testbench.pos(扫描链输出序列)、top.testbench.v(仿真文件) 三个文件怎么生成的,我看到write_pattern 后面没有-verilog这个option. 另外生成的是stildpv。但是用仿真器找到STILDPV_trace 这个t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