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ingnaltap最多可以抓多少信号出来看啊?

楼主(2013-06-19):
如题,请问singnaltap最多可以抓多少信号出来看啊?最近在用JTAG下载线下载,用singnaltap抓信号看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可以下载到板子上(加的信号个数比较少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无法下载成功,请问假如跟抓的信号个数没关系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受采样频率、存储深度的限制。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signaltap 采到的信号是先存储在FPGA里的memory block中,当trigger条件满足时再由jtag模块把采得的信号传给PC。在signaltap里观察的信号数量越多,观察时段越长,需要的memory block也越大。所以最多可以抓多少信号取决于FPGA上最多可以存储多少信号

网友:
应该是资源不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啊,说的十分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