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ads里面的PAD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3-06-19):
最近看物理设计精髓。有的地方没懂过来请教大家。
I/O pads have a constant length and width. the minimum PAD pitch dictates the i/o pad widths.
首先没明白这里的I/O pad和PAD的关系,另外他说I/O pad 有固定的长和宽,PAD的最小间距规定了 I/O pad 的宽度,我没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most commonly, the I/O pads are placed at the ASIC core edge either in-line in a single row or staggered in two rows. in both cases, the I/O pad's circutes are placed side by side in a single row.
他说,大多数情况下 I/O pads 成一行或者交错两行放在ASIC核的边上。 I/O pads 的电路一个挨一个的方成一行。我不明白, I/O pads 不是一个整体么?怎么还有 I/O pads 电路呢

网友A:
关于IO的概念你理解的似乎不是很清楚。
IO总的来说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PAD,一个是电路。电路又分为pre 和 post。
PAD的作用是为了封装的时候连接金线。因此,为了防止金线短路,要求PAD之间要有最小距离,具体数值要看你的封装形式。
电路的作用有几方面:ESD保护,level shifter,施密特触发器等等。还有提供电源环路。
二者合在一起构一个IO(也就是你上文说的I/O pad),有的时候PAD和电路是分开,你说的stagger就是这种情况,在IO limiter的情况下,为了节省面积,将PAD分成两排甚至三排交错的排列,但是电路必须是在一条直线上的(因为电源环路的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可否提供一些io相关的说明理解文档 另外 怎么从一个tsmc18的库中选择正确的power pad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pads 求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IO的说明,不同供应商都不太相同,看IP供应商提供的Datasheet就可以了。

至于正确的power pad,电源IO都是分组的,一组包含给内部和给IO的post/pre供电,datasheet里有介绍。
至于电源的个数,就要看你的设计大小了,通过功耗计算电流,通过电流计算供电IO个数。
经验值一般是每10-12个IO一组供电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4-08-01):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位朋友,物理设计精髓是本书吗,你有电子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4-09-03):
不太懂,求资料

网友(2014-10-30):
我也算分清了pad和电路了!

网友:
求PADS9.5的破解文档

网友:
物理设计精髓。。。是一本书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7-12-25):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8-12-14):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帖子好老了

网友(2019-02-22):
回复 网友D:

    回答非常好,谢谢

网友E(2020-04-04):
这个概念也困扰了我好几天了。 谢谢高手作答
有空还是要多看看Foundry的Databook

网友(2020-07-01):
PG pad的数量优先考虑ESD,通常通流能力都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概念也困扰了我好几天了。 谢谢高手作答
有空还是要多看看Foundry的Databook ...

请问这个databook在PDK里面有吗?找了几次没找到
也是设计到版图加PAD这里了

网友(2022-08-17):
引用 网友A:
关于IO的概念你理解的似乎不是很清楚。
IO总的来说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PAD,一个是电路。电路又分为pre 和 ...

感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2023-02-03):
感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2023-06-26):
受益匪浅!

网友(2025-01-15):
TSMC18的标准IO库,包含模拟、数字IO和相关PAD。

TSMC18——Standard_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