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的求教一个问题,对于pmos管,衬底有时候与源级相连,有时候不连,为何啊

楼主(2013-06-19):
弱弱的求教一个问题,对于pmos管,衬底有时候与源级相连,有时候不连,为何啊?求指导啊

网友:
hotwell 与 pmos的饱和导通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听过热阱的说法,貌似需要浪费很大的版图面积,具体也不清楚,可以再说具体一点吗,两种接法非别有什么优缺点啊?

网友:
版图略大,vth略小,隔离电源noise较好;一般应用于input pair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对于输入对管是pmos,如果把衬底和源电位接在一起,噪声,PSRR,CMRR会比较好,拉扎维P388页有讲;另外,阈值电压会比较低(衬偏效应小),所以输入共模范围可以比较大;也有一点坏处,你需要一个单独的n阱,因为你这个pmos的衬底并非最高电位VDD,当然不能与其它pmos放一个阱里,要多点面积(其实也不在乎这点面积了)。
    如果衬底接VDD,就没有上述的优点了,当然用一个n阱就可以了。一般要求不高的就这样接(高压工艺可能会有变化)。

网友(2014-04-03):
貌似明白了,就是一般都接在一起好了

网友(2015-06-01):
热阱是什么东西

网友:
P管如果衬底接源级,为非VDD,那么就是需要独立的衬底,也即需要独立的N阱,这需要工艺支持,优点就是noise 和CMRR比较好。如果直接接VDD(常见的做法),则需要考虑衬偏效应,即Vth的改变

网友(2016-10-25):
学到了学到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我们在做电路的时候也经常看到学长这样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释的很好很清晰。

网友(2018-08-04):
回复 网友C:

    NMOS衬底为什么不接源呢?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对于输入对管是pmos,如果把衬底和源电位接在一起,噪声,PSRR,CMRR会比较好,拉 ...

请问噪声 和 PSRR 变好是怎么考虑的呀?

网友(2023-06-24):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对于输入对管是pmos,如果把衬底和源电位接在一起,噪声,PSRR,CMRR会比较好,拉 ...

学到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对于输入对管是pmos,如果把衬底和源电位接在一起,噪声,PSRR,CMRR会比较好,拉 ...

学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对于输入对管是pmos,如果把衬底和源电位接在一起,噪声,PSRR,CMRR会比较好,拉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