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harge Pump的飞电容可以用mos管做电容吗?

楼主(2013-06-19):
请教做过ChargePump的朋友,飞电容只用MIM电容吗?有用MOS管做飞电容的吗?
现在为了节省面积,想用PMOS管实现飞电容,是否可行?
如果可以的话,还有下面两个问题:
1)如果用PMOS管做电容,Nwell和Psub之间的反偏二极管的影响有多大?电容值该怎么估算?
2)进一步,是否可以采用MOS电容上面盖MIM电容的方式?这样更省面积。。。
第一次做没有经验,先感谢了。

楼主:
顶一下,等高手解答!

网友:
不知道什么叫飞电容,但是实际电路中MOS管是经常被用于取代MIM cap的,节省超级大的面积。MIM cap一般只用在要线性度好的地方吧,而且可能要额外的mask的,都是钱啊。反偏二极管应该只提供一个相对数量级很小的对地电容。

楼主:
谢谢!我说的飞电容就是指的充电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谓的飞电容,应该是指"飞在"片外的外置电容。
电容值比较大,在芯片内部不能实现,才采用外置的电容。

网友:
可以的,可以省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用mos电容的时候是否考虑反偏二极管寄生电容的影响?怎么评估这个影响?

网友:
保证压差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mos的阈值吗 ?这个我知道
关于那个反偏二极管呢问题,您了解吗?

网友:
你是利用栅氧层的Cap,MOS 栅接高,S,D,B都接地,寄身diode就没有影响,给屏蔽掉了。

楼主:
    用PMOS做充电电容,上下极板电压是变化的,SDB做一个极板,psub是最低电位,Nwell和Psub之间形成的diode。我想知道这个的影响。

网友(2015-06-24):
最好用ZMOS管 做电容

网友(2016-03-24):
想问一下楼主最后是用什么电容做的,我之前也碰到了这种情况,由于电容一端连接OSC,电荷泵工作中是电荷不断从电容逐级转移的过程,怕工作中这样压差变化很大导致容值变化大带来问题,也不知道怎样去评估这个方案,所以最后用的PIP电容,楼主可否讲解一下呢,谢谢。(我用的是交叉耦合型的cp)

网友(2018-05-18):
同问同问,楼主最后采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悬,替换成mos电容跑下,看输入相位特性与充电电荷特性如何。

网友(2018-06-23):
可以用的,我当时就是用的mos电容

网友(2018-12-21):
我也是做电荷泵的,之前一直使用MIM电容,我们用的比较大,100pF+,MOS电容的充放电效果好吗?

网友:
坐等其他高手回复!

网友(2019-01-31):
看ChargePump的设计要求了,影响肯定有,这就相当于MOS电容的下极板到psub有寄生的PN结,在保证这个PN结反向截止的前提下,寄生电容应该可以估算出来,加进去仿真一下

网友:
实际电路中MOS管是经常被用于取代MIM cap

网友:
可以使用MOS管作flying cap。MOS cap上面盖MIM cap 也是可以的。
使用pmos作flying cap时,gate端应接CN端,SDB接CP端,亦即使用耗尽层电容。

网友(2022-02-23):
mos电容很容易收到阈值电压影响,这也是用MIM电容的一个考虑因素,如果非用mos管可以用耗尽型mos管作为mos电容 效果会更好